[笔电] win10又出怪病了,沙盒导致闪屏

楼主(2021-02-03):
昨天装了个沙盒,倒也正常。
晚上回到家后开机进系统,哇,屏幕好闪,心想糟了新笔记本这才几天,屏幕就坏了。
摸索着重启电脑,竟然恢复了,然后用起来一切正常。
今早开机,又闪了,这次有经验了,重启电脑看看,又恢复正常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然后开始找规律,电脑是重启过的,肯定没问题,新开机的,只要鼠标指到一些按钮,输入框等等,屏幕马上黑掉,但是有时候又会相反,只有指到按钮输入框才会亮,其他地方是黑的。
心想肯定不是硬件问题了,是软件问题,昨天干了什么呢,就装了个沙盒。
于是卸载沙盒,电脑恢复正常
再装上沙盒,问题就出现。
然后又发现,只要是新开机,也就是屏幕会闪的时候 ,沙盒是不能运行的,重新启动后,沙盒能正常运行
那么问题来了,新开机和重新启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笔记本,最近也是莫名其妙的重启了,初步怀疑就是,第三方软件造成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取消快速启动就可以了。分析可能的原因是:
快速启动的作用是,为了从关机状态下快速进入系统,所以把部分配置写在了临时文件中,开机后读取这个文件,将配置直接读入内存,而不用重新配置,这样可以快速进入系统,
而重启的作用是清空所有配置,然后重新读取各配置信息,加载进内存,所以重启比开机要慢。
然而由于某种bug,导致快速启动中的某些配置,和沙盒的某些配置存在了冲突,所以就产生了开机后闪屏,但是重启是清空所有配置,所以就不会产生这种冲突,启动后系统也就正常了。

记得若干年前,还有人就此和我争论过,是关于安卓手机的重启和关机重开,我坚持重启可以清空所有进程,然后重新加载,而关机是将内存写入硬盘,开机直接读取,我的理由是重启比关机重开要慢,特别电视盒子更明显(开机几秒钟就进系统,重启要1分钟多)。
而对方却说关机才能清空进程,重启是热启动,不会清空进程,最后是各说各的道理,也没有人能证实。

网友A:
微软改名部把“睡眠“重新起了个名字叫”快速启动“

所谓”快速启动“就是不关机而已

然而要睡眠用户不会直接按睡眠快捷键?要这狗屎功能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改名部把“睡眠“重新起了个名字叫”快速启动“

所谓”快速启动“就是不关机而已

还是有区别的:
以前的睡眠,是指将内存不断电,内存中的信息一直保存,重新开机后直接可用,就象没关机一样,但是中途不能断电,断电后就要重新加载一切。
现在的睡眠,是指内存不断电,信息再写入硬盘,这样如果中途没有断过电,直接可用,如果中途断过电,则从硬盘中再读出来放进内存。
说白了现在的睡眠,就是以前的睡眠加休眠,所以现在的休眠按钮默认不出现了。

而快速启动,是指驱动程序等这些开机必须加载的信息写在硬盘上,开机后直接读该文件,加载各种驱动,而不是从各驱动程序里重新调取驱动,这样效果就是开机很快,但是关机又会变慢,以为要把这些驱动写到硬盘上,而且会产生一些bug

网友:
我在Win10下用“Returnil”,比Win10自带的好使多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安装了intel官网最新版的显卡驱动。
华硕提供的最新显卡驱动是20年5月5号的,而该显卡驱动可能对win10H20支持有问题,导致发生闪频的问题,从intel官网下载的最新驱动是21年1月份的,安装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