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50W的直磨机 用这种磨头能干的动铁吗?想磨掉这个齿轮

楼主(2021-02-03):
550W的直磨机 用这种磨头能干的动铁吗?想磨掉这个齿轮

网友:
550W足够了, 有打磨头和合适的工具 就没有磨不动的钢,经常磨粉末钢,一样的磨

楼主:
粉末钢  硬度很高吗?

网友A:
角磨机。这个电磨要干完这个,天都亮了。

网友:
慢慢干,铁杵磨成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这个电磨要干完这个,天都亮了。

角膜机   进不去  地方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角膜机   进不去  地方小

那就用电磨+编织轮,也可以。就是电磨的编织轮不怎么便宜,费钱。

网友:
磨头可以用,但换切割片更好用,效率比这个高很多

网友:
为什么要磨?楼主不知道有切割片这种东西吗?

网友:
飞机发动机还没有修改好吗?

网友:
电磨和磨头都没问题,问题是太费时间了。它只适合磨削,抛光,修毛刺等。

网友:
试试旋转锉,钨钢的

网友:
肯定能啊,就是费时间,齿轮是淬火的。

网友B:
弄点煤油泡泡,松动了,敲下来,或者弄个小拉马,电摩,磨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电磨+编织轮,也可以。就是电磨的编织轮不怎么便宜,费钱。

编织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点煤油泡泡,松动了,敲下来,或者弄个小拉马,电摩,磨忘记了

早试过了!!!早试过了!!!早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织轮??????????????????

电磨切铁或者钢材,有2种材质的切割片
1:砂轮  这个很薄,容易断掉,但耐用
2:编织轮 就是角磨机的金属切割片,材质一样。不容易断裂,就是磨损比较大
角磨机一个编织轮的切割片,大概0.8元左右,直径100.
电磨一个编织轮几乎要1元,但是电磨的编织轮才多大,损耗又快
所以电磨编织轮费钱就在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