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集成灶主板故障,通电就跳闸,紧急求助!

楼主(2021-02-03):
网上买的杂牌集成灶,今早上发现不通电,上午约了师傅查看,拆的七零八散的一通检查,最后说主板故障,我也不懂啊,发出来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的故障,插电就跳闸!

网友:
这主板参数标得很清楚明白啊,,用万用表一个个查

网友:
1、把所有输出的插头都拔了,还是不是跳电,先排除外围设备的问题
2、万用表从电源滤波、浪涌、开关电源部分开始量,通电就跳闸电源部分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真良心,什么都标记了,主控我猜是好的,那么问题就简单了,控接口多居然用了2个2003反相器,
先查进线电容 桥堆这些,逐步拓展...看你表现了,对了 你都不问下师傅不在数码之家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良心,什么都标记了,主控我猜是好的,那么问题就简单了,控接口多居然用了2个2003反相器,
先查进线电容 ...

额 虽然混数码多年  但是这么多年依然小白 电路一窍不通啊

楼主:
出去找个维修部 没有一个愿意给查一下的 真愁了

网友:
上门的不懂芯片级维修,他只能希望你更不懂,

网友:
跳闸看是漏电跳还是短路跳,应该是漏电跳,短路的话那个保险丝应该在第一次跳的时候就烧了后续就不会跳了。重点检查厨房电器的接地是不是和火线通了。

网友:
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
这个应该好查。
通电跳闸必有短路。
把300V滤波电容拆下,个人喜欢从这里开始查

网友:
保修期内给售后换板就是了。
售后的上门的师傅,十人有9.9人只会换板,不会修这个主板电路

网友:
这问题最好修

网友:
几年了?我也是网上买的杂牌的集成灶-火星人,用了快8年了,只清理过3次废油盒,话说这个油盒超大,拉出来时真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良心,什么都标记了,主控我猜是好的,那么问题就简单了,控接口多居然用了2个2003反相器,
先查进线电容 ...

看主板有个电池盒接口,用电池试试是不是只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B:
上电就跳闸,无非倆原因:漏电和短路
首先排除是不是漏电引起漏保跳闸,如果不是,那就是短路。
看这控制板,是开关电源架构的,直接给它上电,看看是否开关电源故障导致
可以问问坛友“衡水家维”,他专业修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跳闸,无非倆原因:漏电和短路
首先排除是不是漏电引起漏保跳闸,如果不是,那就是短路。
看这控制板 ...

小帮帮同学,人家是插电就跳闸,你还上电??
这种一般先盲修,

网友:
查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帮帮同学,人家是插电就跳闸,你还上电??
这种一般先盲修,

14楼的意思是主板拆出来单独供电,排除下是不是主板故障。好像楼主说的就是主板通电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楼的意思是主板拆出来单独供电,排除下是不是主板故障。好像楼主说的就是主板通电跳闸。 ...

楼主内容确实写的插电就跳,但标题是通电跳,

网友:
压敏,放电管先查查。

网友:
首先要分清是短路跳还是漏电跳,维修方向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