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怎样去除USB小音箱的噪音

楼主(2021-02-03):
赠品,用充电宝供电正常,USB充电头供电交流声太大,有什么办法消除吗

网友:
供电串电感,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A:
公地干扰,不重新走线,很难消除。
电容电感,都是没用的。
只能用隔离电源 5v-5v 隔离电源可以的。
只不过,你这个赠品估计没有隔离电源值钱。

网友B:
更换一个大厂的充电头,然后把小音箱的音频输入线换成双芯屏弊线~!

网友:
搞这个等同于修改电路,还是另外买一个,也就十几块一个。

网友C:
最简单的法子:断掉USB电源的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法子:断掉USB电源的地线。

那没法供电了

网友(2021-03-09):
加接地线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地干扰,不重新走线,很难消除。
电容电感,都是没用的。
只能用隔离电源 5v-5v 隔离电源可以的。

现在的手机5V充电器还有不是隔离电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一个大厂的充电头,然后把小音箱的音频输入线换成双芯屏弊线~!

别说,用过一个 富士通5V 1.8A的就听不到声音,苹果的几个原装就能听到,华为、三星、魅族这几个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法子:断掉USB电源的地线。

有的不行,声音断断续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