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精细调校的ut61e

楼主(2021-02-03):
上次返厂回来的ut61e又折腾了一下,换了CBB22积分电容,BI精密电阻,经过仔细比对调校,达到了比较满意的准确度及线性,先上帖备忘,以后再找个环境温度高的时间再做个比对看看温漂怎么样,以下图片为环境温度18.3℃,1819基准源(热机1小时)

以下测量值基于表内基准为99.87mv,有的人说表内99.3mv为准,也有人说99.93mv为准,,,,

网友:
图挂了紫薯布丁

楼主:
没挂啊,手机,电脑上都正常显示啊

网友A:
看不到图啊,图片没上传吧

网友:
还差 温飘 长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啊,图片没上传吧

奇怪,我手机上电脑上都正常显示

网友B: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刷新也不行...            另外我用的是edge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刷新也不行...            另外我用的是edge浏览器

已重新上传图片,应该可以看到了

网友C:
电压准,电阻不还是那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准,电阻不还是那样吗?

电阻档是硬伤,无药可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是硬伤,无药可救了

还有caddock可救,塑料块金属块自己拼也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caddock可救,塑料块金属块自己拼也可……

当家用上了,效果甚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家用上了,效果甚微

我看过你的修改,你把dcv作为修改的入手点,虽然dcmv是万用表的基本档但手持表的切入点应该是电阻档,这种打磨要依据目标的准确度和温飘选择合适的分压电阻。你的确换了1776,但1776也是分级的,我记得说过你用的那个不足以满足你+/-5℃内各档1个字以内误差的要求,当时只反复提醒你积分电容可能有问题,你可能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是硬伤,无药可救了

电阻档是有点坑,但是4位半比VC870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看过你的修改,你把dcv作为修改的入手点,虽然dcmv是万用表的基本档但手持表的切入点应该是电阻档,这 ...

换了拆机的当家排阻提高很有限,电压档基本没变化,电阻档也只有个别量程提高了一点精度。听你的,换了更好的积分电容,电阻档有明显的提高!事实也证明之前论坛传的那个据说很好的国产电容,其实也不够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了拆机的当家排阻提高很有限,电压档基本没变化,电阻档也只有个别量程提高了一点精度。听你的,换了更 ...

我现在反而喜欢买分立分压电阻的表,方便打磨。caddock高等级的太贵。从这点看0660的表特别适合玩,高精度低温飘的电阻很贵还不好买,但只要低温飘,稍微降低些精度要求的电阻比较容易买到,靠数字校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反而喜欢买分立分压电阻的表,方便打磨。caddock高等级的太贵。从这点看0660的表特别适合玩,高精 ...

其实我觉得排阻倒是没错,关键是这样的自动量程的表,不能软件修正误差,很难做到高精度了。61E+  也都是类似的排阻,电阻档精度就很好!

网友:
你是换了哪个品牌的CBB22积分电容?能否提供个淘宝连接?

网友:
去哪里都见到这个表,这个表还真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