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XEMAL X100V有源音箱拆开看看

楼主(2021-02-03):
拆开看看,便宜货,也没啥好看的。

网友:
看单薄的散热片难道是2822?可以直接折腾tpa3116的大功率2.1:lol:

网友:
现在都是用D类了,而且都用上贴片了

网友:
电路精简到极致了,除此之外啥也不是了

网友A:
90%的可能性是2个2025b

网友:
这种音箱非常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的可能性是2个2025b

脚位上看不可能是2025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位上看不可能是2025B

这不就是2025?自己查一下

网友:
双2025 btl方案,卫星箱喇叭也还行

网友:
这个牌子是不是叫声迈,漫步者的低端子品牌,当初也是装机量很大的

网友:
也就听个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位上看不可能是2025B

确实是TEA2025,4、5、12、13引脚接地与散热片焊在一起,电路图:

网友:
意料之中,能响就行。

网友(2021-03-26):
折腾产生乐趣,点赞拆机乐园!

网友(2021-07-27):
电源有电,无声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