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力途无刷手电钻简单拆

楼主(2021-02-03):
威力途无刷电钻,21伏,大艺插脚,模具做工还可以,接缝比较均匀,打5个钢板钻尾丝,高档稍微有点吃力,电流高达20安,还是可以胜任,用良明有刷大号电钻很轻松,空载电流低速2安,高速3安,重量0.8千克,同心度满意,整体来说,价格便宜,电池通用大艺,没有电池检测,入门低,打5个厚钢板还是挺耗电的,拆开看了跟国产某款电钻一个商标,这里就不写了,波箱塑料有待加强,用的4811无刷电机,

网友:
看起来蛮不错的,多钱进的?

网友:
这电机总分是公版吗?
怎么看到一些电动扳手也 是这样的啊

网友:
确实,虽然图不多也不太清楚,但看这货的电机,特别是8线开关和控制板,怎么感觉跟无刷电板手的一个样。莫非这充电钻当电批拆螺丝时也像电板手一样有“反转松自停”功能?如果是,那真是公模中的公模了!

楼主:
裸机价85元,没有跟店主搞价,咸鱼有同款100多元,基本就是这样的,大艺款的都是这个样,公版,

楼主:
通电转了一会儿,空载电流在1.8安,可能是天气冷润滑脂粘稠,机器温度低,运转阻力大,

网友:
都是 公版  永康那边  贴牌生产厂

楼主(2021-05-16):
打开电机上标的万登,万登牌的,

网友:
看起来性价比还行

网友:
现在便宜多了,多多同款60

楼主:
60多的转速没有这个快,扭力也没有这个大,我买的都试过了,小凡买的12伏的,早知道就买21伏的小凡,两电才1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