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无线中继

楼主(2021-02-03):
联通300M光纤,光猫ZXHN F667V2,千兆口接荣耀路由PRO,开启双频融合,手机同一房间测试网速为200+Mbps,荣耀路由2间隔一个房间,开无线中继模式,同房间手机测试40+Mbps,这个是为什么?哪里设置有问题吗?求助高手解惑
看大家都说中兴8820S中继不错,换上能改善吗?再问下,中兴8820S可以中继双频融合的信号吗,或者如果8820S做主路由信号可以用双频融合模式播发吗,用荣耀路由PRO中继吗,周围信号很多,打开手机满是信号,与干扰有关系吗?

网友:
无线中继模式耗损大,受网络环境影响,不是mesh模式,收发都是一个频段最大速度要除以2了,也可能中继了2.4g频道。8820不知道,磊科的mg1200ac可以所谓的融合中继,也叫同ssid吧,不贵,50包邮,我刚刚下单了,配合前面的一台咱也试试802.11kvr无缝漫游

网友:
不同路由器间无线中继损耗很大的,现在支持mesh组网模式的损耗小很多
便宜的可以买 水星网络 M6G AC1200 Mesh

网友A:
那些个推荐MESH的不是托就是2B,有线组网才是王道...

网友B:
用5G中继,冷门信道,频宽选20Mhz

网友C:
中继没设置好或者路由器不行。华为的路由器性能一向比较拉夸,有可能是路由器原因,也有可能不是,不好说。
中继的时候建议选APclient模式(关闭无线),然后用另一个频段发射无线,这样就速度快的多了。

另外双频聚合一般都很多兼容性问题,老鸟基本都不用的,这功能也就是宣传的时候听着比较好,实际使用然并卵。

8820S的话不刷机貌似会不太稳定,但是信号很好。刷机后稳定的多,但是信号会变弱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个推荐MESH的不是托就是2B,有线组网才是王道...

是的。mesh就是无线中继。有有线肯定是有线更稳定。

网友D:
你还有40兆的速度,我这2.4都没法用了,我现在几个路由器都特意关了。你先把主路由2.4关了在看!我保证不再是40兆

网友:
中继的话不要用双频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个推荐MESH的不是托就是2B,有线组网才是王道...

支持。MESH本质上还是无线中继,随着设备和距离的增加,每个MESH设备分配到的带宽肯定会下降。在允许的情况下,第一选择肯定是有线中继,其次才是MESH,虽然比不上有线中继,但损耗和延迟还是比WDS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继没设置好或者路由器不行。华为的路由器性能一向比较拉夸,有可能是路由器原因,也有可能不是,不好说。 ...

具体怎么设置为好,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有40兆的速度,我这2.4都没法用了,我现在几个路由器都特意关了。你先把主路由2.4关了在看!我保证不再 ...

主路由双频分别播发,中继主路由的5G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G中继,冷门信道,频宽选20Mhz

客厅机顶盒不支持5G信号,离主路由又远,怕影响看电视,试过拿中继的路由有线接入机顶盒,看5分钟电视就掉线,无线连接反倒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路由双频分别播发,中继主路由的5G信号吗

先试验找到原因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厅机顶盒不支持5G信号,离主路由又远,怕影响看电视,试过拿中继的路由有线接入机顶盒,看5分钟电视就 ...

他让你用5G中继,又不是让你用5G给机顶盒用,机顶盒支持不支持5G关路由器中继什么事啊。
如果你两个路由器之间距离很远或者隔墙很多导致信号很不好的话就怎么弄都没戏。不过你说有线会掉线,无线反倒稳定,那基本上就是路由器不行了。这也算菊花路由器的通病之一吧。换个便宜的二手路由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让你用5G中继,又不是让你用5G给机顶盒用,机顶盒支持不支持5G关路由器中继什么事啊。
如果你两个路由 ...

有线接机顶盒 机顶盒会掉线,接台式机不会掉线,考虑机顶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接机顶盒 机顶盒会掉线,接台式机不会掉线,考虑机顶盒有问题

也许台式机也掉线,只是感觉不会像机顶盒那么明显。
也有可能网线有问题,所以有的设备会接触不好,有的设备又可以用

网友:
别搞什么无线中继之类的,搞了后你就基本上三天两头发帖问各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