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29速撸!雨刷3 护膝3 无人机53 映趣剃须刀39 WIFI摄像头39 降噪耳塞5

楼主(2021-02-03):
=== 如链接或口令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

¥29    易博 角磨机
1¥MeBccEzb42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1600W单机¥29价格不错。鉴于质量未知,建议做打磨、抛光用途,切割的话慎用。何况角磨机本身就很危险,没有经验的切莫盲目上锯片特别是带齿锯片,注意安全~

¥3.9   儿童 护膝 运动护具
1¥qcnPcEz0lH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价格不错!~

¥3.9   澳麟 无骨雨刷(记得留言备注车型)
1¥LzoicEzZQn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大部分车型都有,记得留言备注车型。我已装车【见我1月3日的朋友圈】,暂时还好,但不知耐久性如何。胜在便宜吗,刚需可以买回去试试。不管质量好坏麻烦告诉我一声,我记录在下面方便后来的朋友,感谢!

¥48    百草味 坚果大礼包1502g
1¥K3CLcOom3rA¥://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再减10,实付¥48~

¥38    夏新 泡脚桶 足浴盆
1¥h2wGcEzZNM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其实就是个比较深的塑料桶,带个四五百瓦的恒温加热器。建议自己烧好水再倒进去,这样快不少,几百瓦的功率维持水温容易,从冷水开始烧还是要不少时间。

¥5.9   网眼 遮阳棒球帽
1¥60KFcEz0La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反正便宜,随便霍霍不心疼。

¥2.5   磁吸式实习标贴
1¥UNWPcECq6U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倒数第2款¥2.5三张,磁吸式的,不会留胶,真香。倒数第5款¥4.5,磁吸实习标+清洁软胶*3块也很不错~
注意最后一款是粘贴式的,别买错了。

¥9.9   Aspen 双肩包
1¥CzqQcECq9o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9块9买双肩包可还行?我买过Aspen家的斜挎包,质量还行~

¥39.9 [小米有品] 映趣3刀头电动剃须刀
1¥qPRhcGrtn4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映趣算是被小米有品带出头了,不过人家也确实有质量(相对价格来说)。这款是Type-C充电口,14500锂电池(600mAh),金达电机(也是飞科、超人的电机供应商)。
PS:根据好友Sailor Vence实测,¥39.9的映趣噪音比¥24.9的博锐低。

¥26    珍视明 滴眼液*2瓶
1¥Md5scES5Eb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经常对电脑的朋友可以来一份~

¥34.9 舒蕾 山茶花精油洗发水600ml*2瓶
1¥ZZBgcGrt5O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再减5,实付¥34.9。【官方旗舰店】折合每瓶¥17.5。我老婆和岳母一直用舒蕾。这价比超市里20多一瓶200ml的便宜多了,要知道这可是600ml的大瓶。

¥9.9   豪创 肩颈腰腿痛贴膏24片装(72片¥19.8)
1¥z7bGcGrtg6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买1发2(24贴)¥9.9,买3发6(72贴)¥19.8。下单数量选3,用券+立减后实付¥19.8。折合0.275元每片。

¥5.9   可孚医用口罩*30只
1¥1ARVcECqxM5¥://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描述里写的医用外科,但选项是医用口罩,保险起见就当医用口罩买吧~虽然没有环氧乙烷灭菌,但阿里健康大药房自营+可孚品牌,可以放心~

¥11.9 泺利诗 医用口罩*100只
1¥0W85cESgP0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近期低价!券可领5张。这牌子原来分享过,暂时没有负面反馈。不过看评价物流很慢,急用勿买。
执行YY/T0969-2013国家标准,普通杀菌处理(非环氧乙烷),医疗器械号:皖械注准20202140202,国家药监局官网可查验。

¥35.9 恒源祥 纯棉秋衣秋裤套装(男女款均有)
1¥6ylQcFRIOV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可领3张,买3件!目前男女款¥35.9的尺码都全!正规专卖店,胸前刺绣标!男女款都有,可选秋衣秋裤一套,也可选单秋衣两件。恒源祥的秋衣秋裤质量有目共睹,这两年跟着我撸的朋友都懂的,哈哈哈哈。
更新:今年的恒源祥带包装重428g,单上衣220g,感谢好友 悬决 的分享:)

¥53.6 折叠 四轴无人机
1¥AYZDcErhLD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还可抵用2.34淘金币,实付¥53.6历史新低!空心杯电机是没有悬念的,但带气压定高+无头模式,新手玩玩还是很合适的。这个机器“致敬”了大疆Mavic,看起来科技感还是可以的,送人也比较有面子~

¥229   九阳 全自动破壁机(带加热)
1¥TQuEcErhi6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官方旗舰店】下单再减320,实付¥229。大牌破壁机200出头可还行?破壁机本质上就是电机功率翻倍,刀片、杯身加强的搅拌机,再配上自动加热功能。确实比普通家用搅拌机给力,毕竟马力即正义,但卖五六百纯属杀猪,卖200还差不多。

¥5.8   慢回弹降噪耳塞*10粒(5对)
1¥XakHcES5Jz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一共5对,送收纳盒。我坐飞机必带,有时候一个人跑高速也会用,有了它NVH好不好根本无所谓,哈哈哈哈。

¥32.9 杰士邦 避孕套34只套装(含零感4只)
1¥p4zpcEtapW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杰士邦授权经销商【私聊我看官网列表】。第一款套餐券后¥19.9。内含杰士邦随机30只+零感4只。零感属于高端系列,就是腾讯体育NBA直播里疯狂广告的那几款。。。

¥2.8   可隐藏式临时停车牌(合金版¥6.8)
1¥4iQxcErh8R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第四款中号合金版¥6.8更值,不用担心被晒变形了(底座还是ABS塑料)~
平时隐藏号码防骚扰,临时停车时按一下手机号就能展示,避免挡到别人的车时产生纠纷:)

¥55    明厚 锂电冲牙器
1¥CPhCcESgaR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内置锂电池,USB充电。标配3喷头+3喷嘴。还送个电动牙刷(玩具级,别当真)。冲牙器用起来比用牙线优雅,虽然清洁效果比不上牙线,但对牙龈的损伤也更小,再一个如果带了矫形牙套,那也是没法用牙线的,只能靠冲牙器。

¥21.9 蓝宙 儿童益智积木665颗粒大套装
1¥K9f8cES58E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一共6款不同主题套装,都是¥21.9,最多715颗粒,8个公仔。真香警告!

¥9.9   仁和 B族维生素片VB*100片
1¥L3wBcErhhr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B族维生素可帮助糖类、脂肪、蛋白质代谢以释放能量,制造血液所需的营养素,促进消化吸收。大部分维生素都无法由人自己合成,如果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少,还是偶尔来点维生素片放心点~

¥49    康佳 钢轴磁悬浮电动牙刷
1¥z10UcErhaJ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和飞利浦一样的金属轴磁悬浮电机,带动刷头直接摆动,不是9块9的玩具牙刷可以比的(那种是旋转电机+偏心块营造微弱震动)!标配5刷头,可以安心用上一两年。

¥66.3 【阿里大药房】汇仁肾宝 45片
1¥1vw6cuj3sD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再减10,付款时再抵扣375淘金币,实付¥66.25。阿里官方大药房,放心无假:)

¥39    觅睿 720P无线摄像头
1¥ZqJUcES5hd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就是前年卖¥19 bug价那款,如今要¥39,但我认为性价比仍然突出!觅睿的APP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虽然功能比不上(海康威视的)萤石云,但是挺好用,这款mini摄像头我也拆过,做工很不错,总体而言觅睿软硬件都还不错,比小牌子强不少~
注:感谢好友 hong532 的爆料:)

¥2.9   iPhone 11/X 系列透明手机壳
1¥t4n6cErScQ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6    儿童语音对话机器人 WIFI版
1¥Z5JAcESgr5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其实就是个WIFI联网的麦克风+扬声器,语音识别由云端的服务器处理,对机器性能要求不高。但正因为可以联网,资源比普通故事机还是强多了,适合给小孩当玩具,学习什么的就算了。我买过一个(不是这家),用的是很小的锂电容(比14500锂电还小),待机时间不长,想要加强也简单,自己换18650锂电池:)

¥9.9   回弹记忆棉坐垫
1¥S5BMcESgcL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40*40cm,厚度1.5~2cm。如果觉得椅子太硬或者太冷可以垫上一个~
感谢好友 OxO 的爆料:)

¥6.8   管道疏通剂
1¥OY1bcGrtVp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就是一种溶解性比较强的药剂,可以处理轻微堵塞。如果家里的管道原来有堵塞的“老毛病”我建议没事倒点疏通剂,防患于未然。然后还有朋友说用疏通剂泡抽油烟机的叶轮很给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17    马应龙 麝香痔疮膏20g
1¥d1sEcES5q8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0g装。杂牌9块9,马应龙16,我觉得还是马应龙靠谱。

¥5.8   九孔折叠衣架*2支
1¥jelGcESgv6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挂好后打竖,可以省一定空间~

¥4    10倍放大镜
1¥VymucErSgx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反正便宜,给小盆友当玩具也值~

¥19.9 霸王 控油去屑洗发水400ml+育发80ml
1¥MSblcGrtqI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券后19.9下单再减3,实付¥16.9,喜欢霸王的朋友上:)

¥5.9   USB直充小手电(带侧灯版¥10.9)
1¥36GMcGrHBg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内置14450锂电池,USB直充,即小巧又方便,广受好评!个人个更推荐图片这种带COB侧灯的,用起来更方便~

深圳安鑫小店 大量电子器件 半成品
1¥eRMEctc43G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居然是车友,帮店主吆喝两声,哈哈哈。
店主各大论坛都混,常用ID:iamusb,估计不少朋友认识:)他家主营各种电子厂的半成品和电子元器件,喜欢DIY的朋友没事可以逛逛,说不定能淘到不少宝贝~旺旺找老板提我名字(diydaily)满50减5元,也算是专属福利了,哈哈哈哈。

¥4.8   12色可洗水彩笔 送图画本+勾线笔
1¥exGKcES5c6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能让神兽们安静一会就值了,哈哈哈。

¥2.8   广博 曲别针回形针*200枚
1¥u8aAcES5D29¥://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12.9 英菲克 可充电 锂电无线鼠标
1¥kVUGcGrtK3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内置锂电,USB充电方便也省钱。这款比较薄,手大的朋友可以蹲PM6的活动,那个体积更大。

¥89    【有实拍】ROMON/罗蒙 男士西服
1¥lN5FcuymPx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建议当普通白牌西装买。
①店铺工商资质“常州蓝宝湾服装有限公司”,并非官方自营。
②我在这家买过一件,做工用料对得起百元价位【私聊我看实拍】,但再往高了去也够不着。没在专卖店买过罗蒙西装,不会鉴别真伪,就当白牌的买吧,这个价还是值。
默认送运费险,不嫌麻烦的可以买件试试。日常穿穿没问题,出席重大场合建议买更好(贵)的。
注:我178cm 78kg,买的180码,偏小(衣服尺码没错,但版型偏瘦)。。。

¥6.9   达豪 蟑螂药 一窝端饵剂*10包
1¥p2zrcES5fy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这种药通过扰乱蟑螂体内神经传递致死(对人、畜无害[神经结构不同]),蟑螂回窝后死亡,被同类分食,再致同类死亡,达到一窝端的效果。

¥4.8   闪魔 5A超级快充Type-C数据线
1¥vDo7cES5lN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拍第四款,5A版0.25米¥4.8,0.5米¥7.8,1米¥10.8。不算bug,但闪魔的质量靠谱~

¥25    新贵GX1-S游戏鼠标(A3050主控)
1¥LoSQcGrH990¥://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新贵又放货了,和上次的GX1000一样,还是陈年库存品,不过看在这么便宜的份上,还是很香的。用的安华高A3050主控芯片,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至少用A3050才够格叫游戏鼠标吧,微动号称寿命2000万次,但没提品牌。不过20多买A3050的鼠标还是值的。这个鼠标体积偏小,大家根据自己手型考虑:)

¥4.3   磁力片积木补充包(11片)
1¥262ZcES5HS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单买不好玩】,主要是给买了套装的朋友补充数量的。我们家买了套装,我女儿还挺喜欢玩的,给她加点零件:)

¥24.9 南极人 理发器 电推剪
1¥I9WgcESgim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从去年开始就有不少人自己在家理发了。也是,疫情汹涌,多注意点没毛病。不过我个人对南极人这牌子印象不大好,我建议等等映趣的活动,虽然贵点(目前为止最低¥49)。

¥29    荣事达 儿童理发器
1¥FrAjcESgNe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陶瓷刀头,不过好不好用还得看厂家水平。其实我一直以来有个问题:这儿童理发器和成人理发器具体有啥区别?感觉看来看去都差不多。。。

¥6.9   家用电子手提秤(USB充电版¥13.9)
1¥lUCDcGrHvT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bug神价!手提秤不用多说,买菜神器。它家的USB充电版¥13.9也还行~

¥118   PTC暖风浴霸
1¥xx32cES5JI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带换气功能,历史新低(原来¥99的不带换气,造型也不同)。PTC暖风浴霸应该是装机比例最高的,但我个人更喜欢黄金管浴霸一点,因人而异吧,看个人喜好。暖风浴霸位置要选好,最好不要直接对人吹,身子湿的时候对着吹还是有点冷的:)

¥24    免布线无线遥控开关【双开、三开同价】
1¥cSwbcGrtm8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券可领5张,买多件!前六款领券+下单满减20后实付¥24,双开,三开同价,值!
说下基本原理:用“主开关”替换原有墙壁开关(需简单电工知识)后,因为“主开关”本身内置接收器,便可以受“随意贴”远程遥控(随意贴就是个上电池的信号发射器)。

¥2.8   3M 车用无痕双面胶
1¥9DBZcGrHIma¥://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耐高温低温,无惧雨水,不留残胶。3M的东西就是这么骚,哈哈哈

¥3.5   奔亿达 PVC电工胶布*5卷
1¥evXGcGrtxH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5毛钱一卷,DIY必备神器~

¥44.9 好想‌你 花开富‌贵‌红枣礼盒1236g
1¥ACZtcFRsDb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再减50,实付¥39.9。好想你是知名红枣品牌,走亲访友捎上一盒还是不错的~

¥2.2   双面导铜箔胶带
1¥gcOpcFTkv0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双面导电,可用于修补或当屏蔽层使用,接触电路侧注意绝缘,以防短路。

¥69    申花 双层干衣机 烘干机
1¥G1qncGrHFf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干衣机还是要早点买,别等到没衣裤穿了才想起这事[笑哭]

¥19    骆驼 棉质船袜、中筒袜6双
1¥fiFZcGrH9Q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靠谱的骆驼棉袜又来了!骆驼家各型号的棉含量都可查(商品页往下翻,有个表),很正规。前6款121款棉含量只有37.8%,建议路过。7~10款R9W7AJ101船袜棉含量51.3%;如果想要中筒袜建议倒数第10款R8W3AN107,棉含量58.6%。

¥19.9 凡丁 插卡MP收音机
1¥X7gqcGBCOv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附带锂电池,USB充电。用得上的来:)

¥17.9 英菲克 可充电 锂电无线鼠标
1¥BN7tcGrHHYD¥://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内置14500锂电锂电,micro USB直充!省事,省钱,方便!
这个鼠标体型够大,非常适合手大的人。不理解为何绝大部分无线鼠都设计得很小,用久了虎口疼,硬是逼得我用了很久的有线鼠标。。。这支鼠标已成为我天天用的主力鼠标,墙裂推荐手大的朋友试试:)

¥14.8 迷你小台钳 虎钳
1¥cPrIcGrtHCr¥://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台钳不用多说了吧,DIY神器!特价款桌面夹持厚度3CM,工件夹持厚度3.5CM,确实挺迷你的,不过一般应该还够用,看自己情况来:)

¥7.9   启梵 充电LED人体感应灯

下单再减10,实付¥7.9,暖光同价。充电版+人体感应,来人亮灯人走延时熄灭,7块9还要啥自行车?

¥26.8 小林退热贴*14片
1¥LTDccGrteo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第二款12+2片券后26.8,不到2元1片,比药店还是便宜多了。我还是觉得好贵,并且小林还是日货(我尽量抵制日货),但曾经用过一个小牌子的,那胶的质量不敢恭维。。。等我找到便宜又好的一定来分享,暂时还是先小林吧。

¥4.1   蚝油泵头 挤压器
1¥gYb4cGrHOc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中间位置如图款券后4.1。直接装在原瓶子上,用的时候按压就行,方便省事,也好定量~

¥189   德兆猛 双灶燃气灶
1¥iBVlcGrHPZ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价格还不错,也带熄火保护,租房可以考虑,用个几年不心疼。自家用还是买大牌点的,用着更舒服~

¥99    【京东官方】 安卓手机原厂电池换新服务

京东官方服务,可为华为,荣耀,小米,一加,realme,魅族几大品牌更换原厂电池,包来回京东物流,现在的手机屏幕越来越金贵,也很容易坏。直接来换电池服务还是挺值的,避免自己承担风险:)

¥15.8 帝臣仕 大功率 / 遥控 / 三色温/ 无极调光 LED套件
1¥1mD5cGrHOc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我买了五套,总体感觉还不错,性价比很高。私聊我查看详情页:)

¥4.6   碘伏消毒液100ml+送棉签1包
1¥cDoocGrHrl1¥://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第四款券后3.6,居家必备~

¥7.9   儿童五彩串珠玩具500粒套装
1¥h8hdcGrHFt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小女生肯定喜欢,我家得太小了还不会串,先给她当彩珠玩,哈哈。
注意,太小的小盆友可能会误吞,三岁以下还是慎重。

¥13.9 普彩倒计时断电插座
1¥RhQxcGrtna6¥://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价格谈不上bug,还行吧。倒计时插座给电动车充电时很好用。

¥20.8 英菲克 UBS充电蓝牙无线鼠标
1¥PPeecGBClm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0元内的蓝牙鼠标很难得,何况还是内置电池USB充电的。蓝牙鼠标不占USB口,连手机也更方便。经常用平板、临时用手机办公的朋友可以考虑。

¥19.9 真空压缩袋 抽气收纳袋 11件套
1¥TVRZcudWY3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第1款(如图所示)券后19.9,倒数第7款同配置加配电泵39.9也还行。80*100cm的大号给了2个,60*80cm的中号给了3个,这配置算是很厚道了,很多店的11件套小号袋子凑了好多个,明显没这组实用~

¥1      100mm*100mm工业橡胶板
1¥1BF7cudddv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缓冲降噪,1mm不厚,可以轻易剪小。不过工业用的估计有点气味,用得上的您就来,用不上也不必浪费这1块钱~

¥4.4   晨光 学生用套尺
1¥XlmjcudWf1c¥://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9   PAM8403迷你数字功放模块
1¥QkpecuddnY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5V供电,3W*2立体声输出,发烧什么的就别想了,关键便宜啊,才一个邮费钱,想折腾的可以玩玩。用不上的直接路过,买了落灰也浪费,嘿嘿。

¥5.6   水龙头断丝取出器
1¥tFiscudWvz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利用锥形反丝把断在墙里的手龙头丝圈取出来,我建议家里备一个,万一遇到水龙头脆断,用它几分钟的事,不用那可就按小时计算了。

花小猪打车百亿补贴ing,新用户免费打车!

【私聊我看二维码】其实就是“拼多多版”的滴滴打车,花小猪的运营公司是北京鸿易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法人赵意波是滴滴副总裁,你懂的。花小猪秉承拼多多的百亿补贴+疯狂下沉战略,更低的价格,更大的补贴,更低的(司机)准入门槛,相当地猛。

¥10.8 铁制油桶
1¥N5eicFTkJ9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自动95折,晒图返5元后实付¥10.8,下单前请确认有晒图奖励说明。
再多说句,没事别自己屯油,用不上的就别买啦:)

¥3.8   红米 / 小米 手机气囊防摔硅胶壳(¥5.8得硅胶壳2个+钢化膜1张)
1¥Z3v8cECqlA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大部分近期红米手机都有,也有部分小米手机的。加2元再送钢化膜+硅胶壳,即¥5.8得硅胶壳2个+钢化膜一张,点页面内套餐后选择款式后即可自主下单。

¥27.3 炬为彩屏USB检测仪
1¥FL3NcECqHU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可检测电压 / 电流 / 功率 / 充放容量 等等,最高支持30 V / 5 A,支持各种快充协议,炬为的表头还是很好用的,DIY必备神器~

¥6.8   家贝 TDS水质检测笔
1¥Bn8bcECKDOR¥://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TDS(Total dissolved solids)学名 溶解性固体总量,是用来评判水是否纯净的一个重要指标。卖净水机的人常挂嘴边的就是它,一般来说TDS值越低,水越纯净。TDS计可以检测自来水/桶装水是否纯净,如家里装了RO膜(反渗透)净水机,也可用于检测净水效果。比如我家的自来水TDS值在120左右,过滤后的纯水在3~6之间,而机器排出的废水则到了190左右,说明原自来水中溶解的各种离子被机器阻隔掉了,从废水排出。
注意:超滤净水机用TDS计测,进出水结果是差不多的,超滤净水机不能过滤离子,这也是它不能除水垢的原因所在,除水垢要用RO膜(反渗透)净水机。

¥18.8 自带度数近视眼镜
1¥Vzo3cECqJL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成品眼镜自带度数,适合当备用眼镜应急用。定制度数的券后35,不过个人觉得也就适合当备用眼镜,长期戴的还是配好点的。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

网友:
牛仔裤49!取暖器19

楼主:
=== 如链接或口令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

¥6.5   iPad透明硅胶壳
1¥bZqwcwO3I6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型号不同价格略有出入,不过总体都很便宜~

¥13.9 玛尼Many 三位插线板 插排(独立分控款17.9)

牌子不响,不过质量还行。三位独立控制的17.9价格也不错~

¥9    纯棉帆布布料148*50cm
1¥99rqcwOWpw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0个颜色,均价9元半米,幅宽148cm,价格还是不错的,用得上的来~

¥9.9   夏新 插卡蓝牙小音箱
1¥oV7rcwO3vM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谈不上啥音质,听个响吧,至少音量比手机大点。

¥16.9 英菲克 布纹/皮纹 可充电锂电无线鼠标
1¥cRAEcESgQ3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英菲克会玩,整上了布纹/皮纹,估计不怎么耐磨,不过好看。。。内置锂电,USB充电方便也省钱。这款比较薄,手大的朋友可以蹲PM6的活动,那个体积更大。

¥6.9   鱼泡泡竹筷*30双
1¥UTA2cES586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3毛钱一双,值~

¥28    汇仁 六味地黄丸 120丸/盒*3盒
1¥AsF4cGrsFew¥://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汇仁官方旗舰店】下单3盒(15天量)满减+券后+叠加淘金币后¥28.5。

¥1.9   威迅 网线1米(千兆¥3.9)
1¥SzeucwOWnVc¥://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百兆1.9,千兆3.9,有条件的还是用网线,比无线稳定,速度也快些:)

¥19.9 杰士邦 避孕套34只套装(含零感4只)
1¥p4zpcEtapW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杰士邦授权经销商【私聊我看官网列表】。第一款套餐券后¥19.9。内含杰士邦随机30只+零感4只。零感属于高端系列,就是腾讯体育NBA直播里疯狂广告的那几款。。。

¥53.6 折叠 四轴无人机
1¥AYZDcErhLD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还可抵用2.34淘金币,实付¥53.6历史新低!空心杯电机是没有悬念的,但带气压定高+无头模式,新手玩玩还是很合适的。这个机器“致敬”了大疆Mavic,看起来科技感还是可以的,送人也比较有面子~

¥35.9 恒源祥 纯棉秋衣秋裤套装(男女款均有)
1¥6ylQcFRIOV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可领3张,买3件!目前男女款¥35.9的尺码都全!正规专卖店,胸前刺绣标!男女款都有,可选秋衣秋裤一套,也可选单秋衣两件。恒源祥的秋衣秋裤质量有目共睹,这两年跟着我撸的朋友都懂的,哈哈哈哈。
更新:今年的恒源祥带包装重428g,单上衣220g,感谢好友 悬决 的分享:)

¥29    易博 角磨机
1¥MeBccEzb42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1600W单机¥29价格不错。鉴于质量未知,建议做打磨、抛光用途,切割的话慎用。何况角磨机本身就很危险,没有经验的切莫盲目上锯片特别是带齿锯片,注意安全~

¥98    【拍2件】Vancl/凡客诚品 100%棉牛津纺衬衣
1¥1Nu7cwfy5h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两件,用券+满减后¥98两件,也就是¥49一件。凡客诚品的质量不用多说,100%棉不到50那是真香~

¥38    【拍2件】Vancl/凡客诚品 100%棉T恤
1¥joW2cwSU6P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两件,用券+满减后¥38两件,即¥19一件。凡客诚品的质量不用多说了,真香~

¥21.9 蓝宙 儿童益智积木665颗粒大套装
1¥K9f8cES58E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一共6款不同主题套装,都是¥21.9,最多715颗粒,8个公仔。真香警告!

¥7.9   儿童凹槽绘画板 练字本
1¥rpXRcw820n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带凹槽的比较方便小盆友上手,还配了消失笔,可以重复用~

¥2.7   TP4056锂电池充电模块【年后发货】
1¥XTofcw8XoX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年后发货】来来来,你们要的充电模块来了!还是micro USB口的,只要焊两根线就能充电了,2块钱包邮,我就问你香不香?

¥4.9   双头混色标记彩笔*3支
1¥nmoCcw8dWK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看书做标记神器。3支(6色)4.9,六支(12色)6.9。

¥15.8 MaincareBio儿童医用口罩*50只
1¥YiktcGrtNQ6¥://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超亚前脚刚放券,MaincareBio后脚就杀到,同样环氧乙烷灭菌,价格更低,啪的一下就和超亚刚上了。。。

¥24    免布线无线遥控开关【双开、三开同价】
1¥cSwbcGrtm8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券可领5张,买多件!前六款领券+下单满减20后实付¥24,双开,三开同价,值!
说下基本原理:用“主开关”替换原有墙壁开关(需简单电工知识)后,因为“主开关”本身内置接收器,便可以受“随意贴”远程遥控(随意贴就是个上电池的信号发射器)。

¥21.8 MaincareBio【灭菌级】医用外科口罩*100只
1¥XeMzcGrt7f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医疗器械号:豫械注准20202141221。MaincareBio家的口罩质量还是可以的,医用外科的防护等级比普通医用高点,而且还是环氧乙烷灭菌,标准医用级。它家普通医用口罩100只¥24.8【私聊我跳转】

¥6.9   蓝田 透明软质补鞋胶
1¥5L9rcGrtHC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我买过同类(不同牌子)胶,我觉得补鞋就要用这种长时间固化的软质胶,那种快干胶总觉得不牢靠。。。这种胶自带细小的针管方便精细操作,很多东西我都是用它粘的,不过这个胶水硬度不算高,如果结合面太小的话干后还是可以摇动。

¥125   亿力 12L桶式吸尘器
1¥1nj2cwfxIf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坛友专属隐藏券(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桶式吸尘器相比起普通家用的确实有诸多优势【点进来看详情】,不仅干湿通吃、散热条件更好、连续工作时的吸尘效率也更高(家用的容易被灰尘堵住)。
家里储物空间允许的话,尽量上桶吸:)

¥69    以岭药业 连花清瘟胶囊24粒*5盒
1¥1Br8cwfxKD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拍5盒装,领券+满减后¥69。折合¥13.8一盒。连花清瘟胶囊清热解毒效果挺不错,感冒咳嗽什么的可以试试。至于新冠吗,祖国给力加上咱平时做好防护,得不了,别往那想:)

¥24.8 钢丝棉烟火*10条
1¥cQAAcwfCXr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小时候很喜欢玩,今年不知怎么就火了。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9.9   蓝宙儿童3D手工折纸玩具
1¥KVlxcGrsE5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有动物有小车还有公主装饰,放假在家做做手工挺好的,还培养动手能力和专注度,比玩手机强百倍。

¥11.9 泺利诗 医用口罩*100只
1¥0W85cESgP0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近期低价!券可领5张。这牌子原来分享过,暂时没有负面反馈。不过看评价物流很慢,急用勿买。
执行YY/T0969-2013国家标准,普通杀菌处理(非环氧乙烷),医疗器械号:皖械注准20202140202,国家药监局官网可查验。

¥38    夏新 泡脚桶 足浴盆
1¥h2wGcEzZNM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其实就是个比较深的塑料桶,带个四五百瓦的恒温加热器。建议自己烧好水再倒进去,这样快不少,几百瓦的功率维持水温容易,从冷水开始烧还是要不少时间。

¥5.9   网眼 遮阳棒球帽
1¥60KFcEz0La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反正便宜,随便霍霍不心疼。

¥66.3 【阿里大药房】汇仁肾宝 45片
1¥1vw6cuj3sD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再减10,付款时再抵扣375淘金币,实付¥66.25。阿里官方大药房,放心无假:)

¥2.9   iPhone 11/X 系列透明手机壳
1¥t4n6cErScQ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6    珍视明 滴眼液*2瓶
1¥Md5scES5Eb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经常对电脑的朋友可以来一份~

¥9.9   豪创 肩颈腰腿痛贴膏24片装(72片¥19.8)
1¥z7bGcGrtg6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买1发2(24贴)¥9.9,买3发6(72贴)¥19.8。下单数量选3,用券+立减后实付¥19.8。折合0.275元每片。

¥49    康佳 钢轴磁悬浮电动牙刷
1¥z10UcErhaJ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和飞利浦一样的金属轴磁悬浮电机,带动刷头直接摆动,不是9块9的玩具牙刷可以比的(那种是旋转电机+偏心块营造微弱震动)!标配5刷头,可以安心用上一两年。

¥9.9   回弹记忆棉坐垫
1¥S5BMcESgcL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40*40cm,厚度1.5~2cm。如果觉得椅子太硬或者太冷可以垫上一个~
感谢好友 OxO 的爆料:)

¥16    马应龙 麝香痔疮膏20g
1¥d1sEcES5q8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0g装。杂牌9块9,马应龙16,我觉得还是马应龙靠谱。

¥5.8   九孔折叠衣架*2支
1¥jelGcESgv6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挂好后打竖,可以省一定空间~

¥4    10倍放大镜
1¥VymucErSgx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反正便宜,给小盆友当玩具也值~

¥19.9 霸王 控油去屑洗发水400ml+育发80ml
1¥MSblcGrtqI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券后19.9下单再减3,实付¥16.9,喜欢霸王的朋友上:)

¥5.9   USB直充小手电(带侧灯版¥10.9)
1¥36GMcGrHBg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内置14450锂电池,USB直充,即小巧又方便,广受好评!个人个更推荐图片这种带COB侧灯的,用起来更方便~

深圳安鑫小店 大量电子器件 半成品
1¥eRMEctc43G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居然是车友,帮店主吆喝两声,哈哈哈。
店主各大论坛都混,常用ID:iamusb,估计不少朋友认识:)他家主营各种电子厂的半成品和电子元器件,喜欢DIY的朋友没事可以逛逛,说不定能淘到不少宝贝~旺旺找老板提我名字(diydaily)满50减5元,也算是专属福利了,哈哈哈哈。

¥4.8   12色可洗水彩笔 送图画本+勾线笔
1¥exGKcES5c6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能让神兽们安静一会就值了,哈哈哈。

¥2.8   广博 曲别针回形针*200枚
1¥u8aAcES5D29¥://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16.9 英菲克 可充电 锂电无线鼠标
1¥kVUGcGrtK3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内置锂电,USB充电方便也省钱。这款比较薄,手大的朋友可以蹲PM6的活动,那个体积更大。

¥89    【有实拍】ROMON/罗蒙 男士西服
1¥lN5FcuymPx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建议当普通白牌西装买。
①店铺工商资质“常州蓝宝湾服装有限公司”,并非官方自营。
②我在这家买过一件,做工用料对得起百元价位【私聊我看实拍】,但再往高了去也够不着。没在专卖店买过罗蒙西装,不会鉴别真伪,就当白牌的买吧,这个价还是值。
默认送运费险,不嫌麻烦的可以买件试试。日常穿穿没问题,出席重大场合建议买更好(贵)的。
注:我178cm 78kg,买的180码,偏小(衣服尺码没错,但版型偏瘦)。。。

¥6.9   达豪 蟑螂药 一窝端饵剂*10包
1¥p2zrcES5fy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这种药通过扰乱蟑螂体内神经传递致死(对人、畜无害[神经结构不同]),蟑螂回窝后死亡,被同类分食,再致同类死亡,达到一窝端的效果。

¥4.8   闪魔 5A超级快充Type-C数据线
1¥vDo7cES5lN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拍第四款,5A版0.25米¥4.8,0.5米¥7.8,1米¥10.8。不算bug,但闪魔的质量靠谱~

¥25    新贵GX1-S游戏鼠标(A3050主控)
1¥LoSQcGrH990¥://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新贵又放货了,和上次的GX1000一样,还是陈年库存品,不过看在这么便宜的份上,还是很香的。用的安华高A3050主控芯片,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至少用A3050才够格叫游戏鼠标吧,微动号称寿命2000万次,但没提品牌。不过20多买A3050的鼠标还是值的。这个鼠标体积偏小,大家根据自己手型考虑:)

¥24.9 南极人 理发器 电推剪
1¥I9WgcESgim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从去年开始就有不少人自己在家理发了。也是,疫情汹涌,多注意点没毛病。不过我个人对南极人这牌子印象不大好,我建议等等映趣的活动,虽然贵点(目前为止最低¥49)。

¥29    荣事达 儿童理发器
1¥FrAjcESgNe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陶瓷刀头,不过好不好用还得看厂家水平。其实我一直以来有个问题:这儿童理发器和成人理发器具体有啥区别?感觉看来看去都差不多。。。

¥6.9   家用电子手提秤(USB充电版¥13.9)
1¥lUCDcGrHvT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bug神价!手提秤不用多说,买菜神器。它家的USB充电版¥13.9也还行~

¥118   PTC暖风浴霸
1¥xx32cES5JI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带换气功能,历史新低(原来¥99的不带换气,造型也不同)。PTC暖风浴霸应该是装机比例最高的,但我个人更喜欢黄金管浴霸一点,因人而异吧,看个人喜好。暖风浴霸位置要选好,最好不要直接对人吹,身子湿的时候对着吹还是有点冷的:)

¥2.8   3M 车用无痕双面胶
1¥9DBZcGrHIma¥://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耐高温低温,无惧雨水,不留残胶。3M的东西就是这么骚,哈哈哈

¥3.5   奔亿达 PVC电工胶布*5卷
1¥evXGcGrtxH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5毛钱一卷,DIY必备神器~

¥2    双面导铜箔胶带
1¥gcOpcFTkv0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双面导电,可用于修补或当屏蔽层使用,接触电路侧注意绝缘,以防短路。

¥69    申花 双层干衣机 烘干机
1¥G1qncGrHFf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干衣机还是要早点买,别等到没衣裤穿了才想起这事[笑哭]

¥19    骆驼 棉质船袜、中筒袜6双
1¥fiFZcGrH9Q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靠谱的骆驼棉袜又来了!骆驼家各型号的棉含量都可查(商品页往下翻,有个表),很正规。前6款121款棉含量只有37.8%,建议路过。7~10款R9W7AJ101船袜棉含量51.3%;如果想要中筒袜建议倒数第10款R8W3AN107,棉含量58.6%。

¥14.8 迷你小台钳 虎钳
1¥cPrIcGrtHCr¥://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台钳不用多说了吧,DIY神器!特价款桌面夹持厚度3CM,工件夹持厚度3.5CM,确实挺迷你的,不过一般应该还够用,看自己情况来:)

¥7.9   启梵 充电LED人体感应灯

下单再减10,实付¥7.9,暖光同价。充电版+人体感应,来人亮灯人走延时熄灭,7块9还要啥自行车?

¥26.8 小林退热贴*14片
1¥LTDccGrteo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第二款12+2片券后26.8,不到2元1片,比药店还是便宜多了。我还是觉得好贵,并且小林还是日货(我尽量抵制日货),但曾经用过一个小牌子的,那胶的质量不敢恭维。。。等我找到便宜又好的一定来分享,暂时还是先小林吧。

¥189   德兆猛 双灶燃气灶
1¥iBVlcGrHPZ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价格还不错,也带熄火保护,租房可以考虑,用个几年不心疼。自家用还是买大牌点的,用着更舒服~

¥99    【京东官方】 安卓手机原厂电池换新服务

京东官方服务,可为华为,荣耀,小米,一加,realme,魅族几大品牌更换原厂电池,包来回京东物流,现在的手机屏幕越来越金贵,也很容易坏。直接来换电池服务还是挺值的,避免自己承担风险:)

¥15.8 帝臣仕 大功率 / 遥控 / 三色温/ 无极调光 LED套件
1¥1mD5cGrHOc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我买了五套,总体感觉还不错,性价比很高。私聊我查看详情页:)

¥4.6   碘伏消毒液100ml+送棉签1包
1¥cDoocGrHrl1¥://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第四款券后3.6,居家必备~

¥10.9 儿童五彩串珠玩具500粒套装
1¥h8hdcGrHFt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小女生肯定喜欢,我家得太小了还不会串,先给她当彩珠玩,哈哈。
注意,太小的小盆友可能会误吞,三岁以下还是慎重。

¥18.9 普彩倒计时断电插座
1¥RhQxcGrtna6¥://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价格谈不上bug,还行吧。倒计时插座给电动车充电时很好用。

¥20.8 英菲克 UBS充电蓝牙无线鼠标
1¥PPeecGBClm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0元内的蓝牙鼠标很难得,何况还是内置电池USB充电的。蓝牙鼠标不占USB口,连手机也更方便。经常用平板、临时用手机办公的朋友可以考虑。

¥19.9 真空压缩袋 抽气收纳袋 11件套
1¥TVRZcudWY3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第1款(如图所示)券后19.9,倒数第7款同配置加配电泵39.9也还行。80*100cm的大号给了2个,60*80cm的中号给了3个,这配置算是很厚道了,很多店的11件套小号袋子凑了好多个,明显没这组实用~

¥5.4   晨光 学生用套尺
1¥XlmjcudWf1c¥://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2.9   PAM8403迷你数字功放模块
1¥QkpecuddnY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5V供电,3W*2立体声输出,发烧什么的就别想了,关键便宜啊,才一个邮费钱,想折腾的可以玩玩。用不上的直接路过,买了落灰也浪费,嘿嘿。

¥5.6   水龙头断丝取出器
1¥tFiscudWvz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利用锥形反丝把断在墙里的手龙头丝圈取出来,我建议家里备一个,万一遇到水龙头脆断,用它几分钟的事,不用那可就按小时计算了。

花小猪打车百亿补贴ing,新用户免费打车!

【私聊我看二维码】其实就是“拼多多版”的滴滴打车,花小猪的运营公司是北京鸿易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法人赵意波是滴滴副总裁,你懂的。花小猪秉承拼多多的百亿补贴+疯狂下沉战略,更低的价格,更大的补贴,更低的(司机)准入门槛,相当地猛。

¥10.8 铁制油桶
1¥N5eicFTkJ9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下单自动95折,晒图返5元后实付¥10.8,下单前请确认有晒图奖励说明。
再多说句,没事别自己屯油,用不上的就别买啦:)

¥3.8   红米 / 小米 手机气囊防摔硅胶壳(¥5.8得硅胶壳2个+钢化膜1张)
1¥Z3v8cECqlA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大部分近期红米手机都有,也有部分小米手机的。加2元再送钢化膜+硅胶壳,即¥5.8得硅胶壳2个+钢化膜一张,点页面内套餐后选择款式后即可自主下单。

¥27.3 炬为彩屏USB检测仪
1¥FL3NcECqHU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可检测电压 / 电流 / 功率 / 充放容量 等等,最高支持30 V / 5 A,支持各种快充协议,炬为的表头还是很好用的,DIY必备神器~

¥6.8   家贝 TDS水质检测笔
1¥Bn8bcECKDOR¥://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TDS(Total dissolved solids)学名 溶解性固体总量,是用来评判水是否纯净的一个重要指标。卖净水机的人常挂嘴边的就是它,一般来说TDS值越低,水越纯净。TDS计可以检测自来水/桶装水是否纯净,如家里装了RO膜(反渗透)净水机,也可用于检测净水效果。比如我家的自来水TDS值在120左右,过滤后的纯水在3~6之间,而机器排出的废水则到了190左右,说明原自来水中溶解的各种离子被机器阻隔掉了,从废水排出。
注意:超滤净水机用TDS计测,进出水结果是差不多的,超滤净水机不能过滤离子,这也是它不能除水垢的原因所在,除水垢要用RO膜(反渗透)净水机。

¥19    自带度数近视眼镜
1¥Vzo3cECqJL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成品眼镜自带度数,适合当备用眼镜应急用。定制度数的券后35,不过个人觉得也就适合当备用眼镜,长期戴的还是配好点的。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