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9螃蟹版为什么用移动宽带经常断网

楼主(2021-02-03):
坛子里收的电信定制版AC9  没USB, 应该是螃蟹的
100M移动宽带 接上去速度到130M  (以前K2只能到90M)
但是3天断了两次,  WIFI都正常,  进路由器看是显示WAN断了,  连上光猫看 光猫也没问题, 单重启AC9后就恢复
然后我把它拿到办公室,  跑了一周了都没断线

另:  家里之前用的是K2,用原版固件也经常莫名其妙的断线,重启K2后正常, 后来刷成华硕一年了 真TM稳定 从未断网.

这个AC9是螃蟹的 没法刷第三方 原厂已经升到最高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腾达的主板上,有几个小电容容易坏,手上几个腾达AC9 AC10都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小螃蟹的无解。都知道买AC9要买博通版的,你居然还上螃蟹的车

网友B:
不知道你家里和办公室用的是pppo还是dhcp。
猜测家里pppoe,办公室dhcp。
看描述“进路由器看是显示WAN断了...把它拿到办公室,  跑了一周了都没断线”,猜测是固件问题。
螃蟹固件没得刷。只能重置试试看了。尽量不要降级。
按道理腾达也是老厂了,不应该有这种问题。

网友:
网线换根试试,有时候是网线或者水晶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螃蟹的无解。都知道买AC9要买博通版的,你居然还上螃蟹的车

35元包邮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35元包邮还要啥自行车?

垃圾是没有价值的。对于路由器来说不稳定有个屁用。

还有,博通版也是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家里和办公室用的是pppo还是dhcp。
猜测家里pppoe,办公室dhcp。
看描述“进路由器看是显示WAN断了 ...

昨天试了 在家里无论是AP模式 还是DHCP模式都能上网, 而且都是过一段时间就断了,  查了AC9里 路由模式是WAN也显示状态正常, WIFI也正常, 就是连不了网....  只好先换回K2了

网友:
我撸的博通不带usb口的 稳的很 这货的5g很给力 2.4g渣 信号强度比k2p差点

网友C:
AC9螃蟹版要到腾达官网下载这个版本的固件,升级完成后要恢复出厂设置。
AC9V3.0升级软件
V15.03.06.42_multi
https://www.tenda.com.cn/download/detail-290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9螃蟹版要到腾达官网下载这个版本的固件,升级完成后要恢复出厂设置。
AC9V3.0升级软件
V15.03.06.42_mul ...

是的 V15.03.06.42_multi 软件版本  拿过来就已经是这个固件了

网友D:
难道螃蟹的机器都有发生灵异事件的概率么?

我有个贝尔金F9k1111中继路由器,螃蟹的,随便怎么蹂躏都非常给力,不管是高速下载还是大流量下载或者是看电影,都正常,但是绝对不能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比如刷抖音,贝尔金秒断WAN,必须重启,刷微信小视频可以支撑10到20分钟才断线,刷其他小视频最长没支撑过30分钟。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它断线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螃蟹的机器都有发生灵异事件的概率么?

我有个贝尔金F9k1111中继路由器,螃蟹的,随便怎么蹂躏都非常 ...

难道是办公室正经使用没问题, 在家看艹*视频 把螃蟹看得欲火焚身 就挂了?

网友:
我的也是腾达ac9,用的是梅林系统,感觉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