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个大艺电扳手做电磨,碰到点阻碍,轴套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1-02-03):
拆了个,大艺扳手,里面居然是775电机,正好用来做个小电磨,可是电机上的齿轮怎么拆下来了,请各位大神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有拉马就用拉马,没有的话我都是拿角磨机把齿轮磨条锋就能拆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看看论坛里的手工用M6吊环螺母做的拉马 你也可以试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6%8B%89%E9%A9%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论坛里的手工用M6吊环螺母做的拉马 你也可以试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这个好像不适合我,

网友:
打火机加热,老虎钳用力拔。

网友B:
自己跟风做拉马的坛友似乎有不少了,但好像有的还真不知道拉马到底应该怎么用,电板手上这种没有中心通孔的高强度齿轮你用普通拉马往哪拉?
正好我也有意用电板手(有刷无刷都买了)改个电磨,感觉留着这个大直径齿轮去连接电磨的输出轴可能比775电机的5mm轴更容易保证同心度,也就是说你配电磨夹头或联轴器时,选个大孔径的就是了。直接套在原齿轮后半截的圆柱部分或许更加简单可靠些,因为这个齿轮不好无损拆下,即便能够拆下来,适用于775电机的细孔联轴器也较难实现较高的同心度。我实验过两个连接轴但同心度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正考虑直接利用这个更粗的大齿轮体呢。目测这货最粗的部分应该有10mm左右吧,楼主可以测量一下,如果发现与联轴器内孔不太吻合,把它磨细一点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没缝隙,貌似用不上拉马,,用角磨机磨掉,没角磨机,固定好电机后通电让电机转起来,然后上锉刀

网友C:
电机转起来,砂纸打磨到自己需要的大小就可以了,不需要拉下来!!!!

网友:
DIY的产品如果是为了节省成本,买吧,用起来更安全!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跟风做拉马的坛友似乎有不少了,但好像有的还真不知道拉马到底应该怎么用,电板手上这种没有中心通孔的 ...

办法不错,就是前面的齿轮端长度有点短,长7mm,直径6.5mm,如果用6mm孔径的联轴器,可能固定不是很牢,先买了个5mm的铜轴,,然后把齿轮磨细到5mm,或者把铜套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起来,砂纸打磨到自己需要的大小就可以了,不需要拉下来!!!!

好办法,我咋没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办法不错,就是前面的齿轮端长度有点短,长7mm,直径6.5mm,如果用6mm孔径的联轴器,可能固定不是很牢, ...

刚刚我也拆开量了一下,齿轮部分是6mm多点,但这部分确实太短了,而且磨得越细越难以固定牢靠且高度同心。我同时测量了齿轮后部的圆柱部分,看上去好像有点锥度,最细处接近10mm吧,你看看是否可以改造利用一下这部分,感觉比前头那又细又短的齿轮部分要好操作。另注意:业余条件下扩大联轴器的孔径不如磨细齿轮体,扩孔更容易偏心!

网友:
找块旧砂轮,或油石,电机通电,放砂轮上转,转出来同心度好,比用角磨机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指导,买了这个夹头,对同心度要求低一点,

网友:
按你现在电机轴的直径 找 磨头的口径(固定电机轴的孔的直径)。又或者使用对应直径的联轴器。

网友:
这个齿轮后部的圆柱部分侧面有个销子,去了销子看能转动,再拔出来!

楼主:
搞定了,把头磨细了,用一个化妆品的塑料瓶装进去,完美。动力太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把头磨细了,用一个化妆品的塑料瓶装进去,完美。动力太猛了。

全密封啊,电机怎么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