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凌乱了,这2个表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21-02-03):
南方电网的智能电表与淘宝买的功率计表
智能电表→显示电压x显示电流=显示功率 但是实际钳出的电流不对啊?
功率表→显示电压x显示电流(也是实际钳出的电流)≠显示功率 但是显示功率是正确的
2表的显示功率都正确,
1,为什么智能电表显示的电流与钳表不一致?
2.为什么功率表显示的功率值不是显示电压x显示电流?它是如何计算功率的?

网友A:
你的功率因素掉地上了,都34401了,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功率因素掉地上了,都34401了,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功率因素有多大影响啊,按我图片数据计算误差达100多W了,

网友:
楼主用的设备不错,是不是浪费这些好设备了呀?

网友:
呵呵!有一种叫视在功率,有一种叫有功功率,基础概念稍微温习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因素有多大影响啊,按我图片数据计算误差达100多W了,

家用电环境,功率因数0.75到0.8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
有功功率=电压X电流X功率因素。如果你用电炉测试,功率=电压X电流。

网友:
功率表是视在电流(与表测出一至)
电表是有功电流

再用功率因素换算一下,都对得上

网友B:
别看楼主表多,其实是个小白

网友:
显示的电压电流为有效值,如果是电压电流都是正弦波,功率因数是相差的余弦,三者乘起来才是有功功率,也就是显示的功率。但实际上电流不一定是正弦波,电表是对电压电流实时采样相乘得到瞬时功率,再积分算电能,平均算电功率,除电压算电流,再除视在功率算功率因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看楼主表多,其实是个小白

哈哈哈回答正确。

网友:
计量表显示的电流显然是有功电流,你的功率计和钳形表测量的电流都是视在电流,只要功率因数不等于1,有功功率必然小于视在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因素有多大影响啊,按我图片数据计算误差达100多W了,

假设不考虑线路电阻,电抗元件(电容电感)直接接在电网上,电网在某些时刻给电抗元件充能,这些能量在某些时刻还会返回给电网,这些能量流动产生了电流却没有变成其他功,这就是无功功率。
只有把电拿去变成水的内能,电池的化学能,卷帘门的机械能,这才叫有功功率。
一个理想电抗元件的电路,功率因素是0。

无功电流占用了线路的资源却没产生效果,无论从电网还是用户都不希望产生。但提升电路的功率因素需要额外成本。电网对民用电不收无功功率的钱,对工业电是要收钱的,如果功率因素过低甚至会有很高的罚款。

网友:
不知道你的智能电表能否显示功率因数,我的电表能显示功率因数,电表显示的功率,是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网友C:
你接的什么用电器?

楼主:
连我自己都觉得惭愧啊,谢谢楼上的朋友解困,我一时想不到智能电表显示的应该是有功电流,功率表显示的视在电流,这2个表不管显示有功电流还是视在电流计算的都是有功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我自己都觉得惭愧啊,谢谢楼上的朋友解困,我一时想不到智能电表显示的应该是有功电流,功率表显示的视在 ...

你要串个二极管供电,再测量会更加迷茫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接的什么用电器?

明纬电源+电子负载,打算测试下改装的明纬电源到底能跑多大功率,不知道什么原因容易烧MOS管,67v的电压一加到600w左右就烧mos管,电流才9a左右8管平均一个mos管才1.2a啊,以前测试过42v左右跑600w电流14a都没烧mos管还测试过5v48a也没烧mos管,难道是mos管耐压不够?这种管子200v的耐压测试70v左右应该问题不大啊,,,,浪费了我几个mos管,顺便砸开看看,,,

网友:
管子买到假的?今年买3998三极管,被假货坑死了,水泥电阻也有假的

网友(2022-04-22):
我的电表显示视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