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打印机请教diy

楼主(2021-02-03):
光轴选用多粗的够用呢,我看有8mm,10mm,那么最小选用多粗够用呢

楼主:
压缩成本保持住精度,才是diy的本质
主要楼主穷,有限的资金想捣鼓更多的东西,所以才diy的跟有些人不同原因的,所以眼中的diy也是不同的,主要想保证主体通用性,其他非必要再加装

网友A:
考虑精度的话上线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缩成本保持住精度,才是diy的本质

有点老板压榨那股味了。我觉得DIY是折腾,肯下本,马云说:总有人想花50块钱买劳力士我也没办法。
如果有条件就上线轨,不过一般来D8就够用了,如果承重就选粗一点。
另外就要根据结构进行选择了

网友C:
3D打印,导轨受力不大,再说8和10的价格区别不大,上1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导轨受力不大,再说8和10的价格区别不大,上10的吧。

精打细算,m8跟m10之间不止光轴,还要轴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老板压榨那股味了。我觉得DIY是折腾,肯下本,马云说:总有人想花50块钱买劳力士我也没办法。
如果有 ...

从来没想过买劳力士,只是用有限的钱捣鼓更多的东西,资金总不是那么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精度的话上线轨

穷人,不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考虑精度的话上线轨

这种3D打印,精度很低,不需要线轨,打蚊子不需用大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导轨受力不大,再说8和10的价格区别不大,上10的吧。

区别还是挺大的,如果双根就选D8的,要是单轴的就要D10,而且D10就要买D10的配件,一般很少有D10的,常规的都是D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3D打印,精度很低,不需要线轨,打蚊子不需用大炮。

用过线轨的都说真香!要是线轨配T8丝杠,1.8度步进电机,只要16细分就能达到0.0025mm,如果用光杠就要考虑直线轴承间隙,而且过长的话还要考虑光杠的强度,要不然会塌腰

网友B:
那就需要装配工艺上下功夫了,一定要定期保养!上油。哈哈,折腾吧。还有平台,要考虑翘边,打印要考虑速度,步进电机要调整好电流,电流太大发热严重,太小容易丢步。挤出机要计算挤出料的精度,要不然打印出来的没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线轨的都说真香!要是线轨配T8丝杠,1.8度步进电机,只要16细分就能达到0.0025mm,如果用光杠就要考 ...

这种3D打印,你以为有多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需要装配工艺上下功夫了,一定要定期保养!上油。哈哈,折腾吧。还有平台,要考虑翘边,打印要考虑速 ...

嗯嗯,大佬,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线轨的都说真香!要是线轨配T8丝杠,1.8度步进电机,只要16细分就能达到0.0025mm,如果用光杠就要考 ...

关于塌腰,嗯空心的是不是会更进一步减少塌腰,可惜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3D打印,你以为有多高精度?

我的I3精度能到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塌腰,嗯空心的是不是会更进一步减少塌腰,可惜没找到

D8轴都是实心的,而且一般D8都是成对使用,受力比较均匀,成本也是最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I3精度能到0.01

精度再高,也受打印工艺决定,这东西只能打印一个粗糙品!再高精度也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度再高,也受打印工艺决定,这东西只能打印一个粗糙品!再高精度也浪费。 ...

哈哈,不要这么激动,就是讨论,其实3D打印有很多种,像你说的那么高精度就要光固化了,容积打印已经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要这么激动,就是讨论,其实3D打印有很多种,像你说的那么高精度就要光固化了,容积打印已经不行 ...

我心静如水,麻木不仁,绝世美女在眼前也激动不起来了。我只是感觉这3D打印鸡导轨,真的真要这么高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