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4节18650电池并联点焊做移动电源,是选择按内阻配对还是按照容量...

楼主(2021-02-03):
打算用4节18650电池并联点焊做移动电源,是选择按内阻配对还是按照容量来配对?

网友A:
要选择高倍率放电的动力电池,内阻越小越好。比如2000毫安时的10C动力电池,最大放电电流20安,4只电池并联就是80A。当然,实际上瞬间放电可以大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选择高倍率放电的动力电池,内阻越小越好。比如2000毫安时的10C动力电池,最大放电电流20安,4只电池并联 ...

感觉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并联、用点焊机点焊后做移动电源,不是做点焊机。

网友:
如果是做移动电源,因为是并联,内阻不需要配对准确,串联的才有这种要求

网友:
  太麻烦来了  有四通道移动电源盒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76556189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并联、用点焊机点焊后做移动电源,不是做点焊机。

...

是的,就是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并联、用点焊机点焊后做移动电源,不是做点焊机。

...

偶是马大哈!如果是做移动电源,有什么电池就放
什么电池,不用考虑太多,选择容量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想法

如果是大电流放电,按照内阻配对比较合适,小电流就随便了

网友:
并联根本不需要考虑内阻和容量的问题。单体电压也无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