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魔霸电吹风更换风叶

楼主(2021-02-03):
『X折腾』拆修魔霸电吹风更换风叶朋友的,他自己的,拆过了,把风叶给折了

很廉价的一款电吹风,临时应急均可以使用

还是得开壳

开关接线先拍一下,万一哪一根断了,也好接线

风叶直接掉出来了。。。

之前多买了备用的

装好。看了一下,好像还是有些磨边

整理好线序

装回

还给朋友了,哦也。。得饭一餐。。

网友A:
这个助人为乐,应该点赞,谢谢!

网友:
呃,貌似叫广霸,广的繁体  廣

网友:
的确是光霸,下边有一行拼音。

网友:
居然还有风叶卖

网友:
手艺越来越好

网友:
这个耗电大户

网友B:
以前有一个也是一样,用502粘好后用一段时间又掉了。

网友:
这个可以换饭吃,好。。。。。。

网友:
想知道风怎么拆,够紧的

网友:
楼主貌似有很多配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助人为乐,应该点赞,谢谢!

还点什么赞,你没看到得饭一吨,朋友还不如扔了买一新的呢

网友:
看外观还以为这电吹风的电机会很唬人

网友:
外形挺时尚的,里面就一般般了

网友D:
这也配的上你动手?还真什么都修!
助人为乐,还有饭吃。。。你赚了··
轴与风叶打滑,转速不够,导致温度高,塑料变形,电机发热~风叶掉了~!
还有备用风叶·
安装时再上点胶可能会更有保障些!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有普遍性,我拆了一个电吹风,也是扇叶后退脱落。安装回原位,开机一分钟又脱落。电机的主轴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个也是一样,用502粘好后用一段时间又掉了。

自行脱落的肯定是电机轴有问题,楼下有人提出了。。如果粘好用手转电机还是很卡的话,建议电机做个保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配的上你动手?还真什么都修!
助人为乐,还有饭吃。。。你赚了··
轴与风叶打滑,转速不够, ...

忘记前段时间发的帖子了吗?帮一个理发店老板修交流的电吹风,那种风叶跟家用的不匹配,买一个风叶淘宝又不卖,只得买4个,为了均很,就买了两个交流的两个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点什么赞,你没看到得饭一吨,朋友还不如扔了买一新的呢

假的啦,我这朋友负责帮我电焊、PVC水管对接,反正大型的有他,小型的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