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机顶盒中兴B860A TTL无限循环

楼主(2021-02-03):
电信机顶盒,几星期没有使用,前几天开机只亮黄灯和后面SPDIF红灯,没有输出,TTL无限循环以下信息,什么意思,是不是坏了什么。谢谢

QA9:A;SVN:74E;POC:17F;STS:0;BOOT:0;INIT:0;READ:0;CHECK:0;PASS:0;
no sdio debug board detected
TE : 1278787
BT : 14:49:09 Jan 20 2017
NO PMU:use DCDC
##### VDDEE voltage = 0x044c

CPU clock is 792MHz

CPU type: M8M2
DDR info: 1GB(auto) @ 792MHz(1T)+Scramb EN
DDR channel: DDR 0 + DDR 1

DDR init use : 13118 us

HHH
Boot From SDIO C
0x0000008d
ucl decompress...Enter Exception:0x00000004
        link addr:0xd90047cc
QA9:A;SVN:74E;POC:17F;STS:6B730001;SKIP:0;BOOT:1;INIT:10;USB:3;SERIAL:4;STS:6B73
0000;BOOT:0;INIT:0;READ:0;CHECK:0;PASS:0;
no sdio debug board detected
TE : 12830700
BT : 14:49:09 Jan 20 2017
NO PMU:use DCDC
##### VDDEE voltage = 0x044c

CPU clock is 792MHz

CPU type: M8M2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WLAERR with [c08000ff] retry...
Error loop 10times, error...

PUB init fail! Reset...
QA9:A;SVN:74E;POC:17F;STS:6B730001;SKIP:0;BOOT:1;INIT:10;USB:3;SERIAL:4;STS:6B73
0000;BOOT:0;INIT:0;READ:0;CHECK:0;PASS:0;
no sdio debug board detected
TE : 12830689
BT : 14:49:09 Jan 20 2017
NO PMU:use DCDC
##### VDDEE voltage = 0x044c

CPU clock is 792MHz

CPU type: M8M2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Error loop 10times, error...

PUB init fail! Reset...
QA9:A;SVN:74E;POC:17F;STS:6B730001;SKIP:0;BOOT:1;INIT:10;USB:3;SERIAL:4;STS:6B73
0000;BOOT:0;INIT:0;READ:0;CHECK:0;PASS:0;
no sdio debug board detected
TE : 12830956
BT : 14:49:09 Jan 20 2017
NO PMU:use DCDC
##### VDDEE voltage = 0x044c

CPU clock is 792MHz

CPU type: M8M2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Aml log : DDR1 - PUB_PGSR0_QSGERR with [c040007f] retry...
Error loop 10times, error...

PUB init fail! Reset...
QA9:A;SVN:74E;POC:17F;STS:6B730001;SKIP:0;BOOT:1;INIT:10;USB:3;SERIAL:4;

网友A:
只看到运存信息,没有看到硬存的,不会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运存信息,没有看到硬存的,不会是坏了吧

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这样循环

你可以试试短接电容,
强刷固件,你的主板没有哂图片出来,
不知道你的主板跟我的主板一样不一样

网友B:
我的是B860AV2.1-A,
短接C122,
可以强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B860AV2.1-A,
短接C122,
可以强刷固件。

谢谢,我的主板跟你的有差别,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B860AV2.1-A,
短接C122,
可以强刷固件。

没有拍照,跟这个是一样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49362

网友C:
估计是ttl被封了。
盒底标识截图看看是否是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ttl被封了。
盒底标识截图看看是否是二维码。

没有什么二维码

网友B:
TTL 显示,南亞內存(四个的芯片),有错误。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內存芯片的供电,
是否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 显示,南亞內存(四个的芯片),有错误。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內存芯片的供电,
是否有正常。 ...

谢谢,没量过,要找找资料,是1.5V吧

网友D:
你这个状态 cpu信息都出不来 估计要线刷  强刷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状态 cpu信息都出不来 估计要线刷  强刷不管用

这种情况刷机要短接哪里,谢谢

网友(2022-05-03):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刷机要短接哪里,谢谢

主板背面c105

网友(2022-06-29):
准备双公头USB线和TTL线,下载USB烧录工具和对应固件,重新刷一下机,就可以搞定,前提是硬件没坏!

网友:
没看到eMMC信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B860AV2.1-A,
短接C122,
可以强刷固件。

2.2有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有解吗

我沒有2.2盒子,
不晓得,
论坛有S905免拆強刷神器的帖子,
你可以去闲鱼买一个來试试看。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