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明纬电源,难道只能用明纬改装吗

楼主(2021-02-03):
搞好了几个可调开关电源,自以为基本上掌控了原理和实践。刚好论坛有人出临沂老张的数控板和一个非明纬的电源,价格合适,就想升级下。
到手后,先用模拟电位器测试成功后,上数控板,接错线,烧了!具体就是输出电压检测线,接到数控板12v供电上了!悲催!搁置!
某日,逛闲鱼,见一网友,做这个电源,搭讪,很能聊得来,下单两块数控板,继续折腾!
到手后,各种折腾,各种调试,未果!又壮烈一块!卖家很热情的帮我修好以前的,邮寄来2次烧坏的零件,我继续折腾!
最终,也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电压显示比较好,设定值和输出值稍有误差(0.1-0.2v),但是,这个电流就差很多,且无规律!比如我设定2A,实际输出值是2.3A,
校准电是0.5A和13A,0.5A的是基准点,不能选择,13A的是可以自己选择校准点的!然后我就发现,校准点附近的误差就小一些,远离校准点的,误差就大一些。
怎么破?个人感觉,可能和控制程序有关,都有学习单片机的心了!
先来坛上求救下!

网友:
学单片机,再折腾。

网友:
电流这块信号太弱,各路地线连接点选择不对也可能造成较大误差的

网友(2022-01-22):
是数控硬件设计不合理造成的,要想提高电流显示精度,单片机经RC  DA滤波后,需要两级轨到轨运放,一级是阻抗匹配隔离,另一级信号放大,把电压幅放大到7500B所需基准电压范围。
老张板子用的是MCP6002轨到轨双运放,电流采样部分用的是INA213 50倍电流放大,这个电流放大输入信号来至明纬锰铜丝两端。
广安杂货铺用的是磕巴的板子,磕巴代为写程序,杂货铺负责销售,他家的板子一样不稳定,磕巴舍得不下成本,显然不知道运放选型。

网友A:
12V供电电源经过OLD输出获得5V单片机供电电压,输出一定要用钽电容滤波,很多朋友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由于这个是一个商业领域技术问题,再深入的内容,我就不方便细说了,以上内容希望楼主能获得想要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供电电源经过OLD输出获得5V单片机供电电压,输出一定要用钽电容滤波,很多朋友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由于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