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水泵钳和钳式扳手有区别么,哪个牌子质量好又实惠点

楼主(2021-02-03):
水泵钳和钳式扳手有区别么,哪个牌子质量好又实惠点

网友:
钳式扳手全世界就三家生产的:凯尼派克、吉多瑞、威汉。做的最好的是凯尼派克,垫底的是威汉,所以预算够就凯尼派克,预算有限可以考虑吉多瑞。

红色的是凯尼派克,蓝色的是吉多瑞

两把钳式扳手上面就是各自品牌的水泵钳。区别:结构不同、力放大倍数不同,钳口一个有齿另一个是平行面,一个针对管状、棒状物使用(可代替管钳),一个针对六边形或平面物体使用(可代替活扳手、棘轮扳手)。钳类犹豫不决一般选凯尼派克不会错,质量相对好些。

网友A:
家用两个都不推荐,家用一把钢的活动扳手才是最实用的,烧的话自然是钳式扳手,水泵钳有点鸡肋,加持力不如管钳,相比扳手又对加持物表面压痕明显

网友B:
当扳手也就夹螺丝防跟着转好用,拿来拧的话不好用,还不如普通活动扳手,拧圆的不如管钳………

网友:
一般拿这个就是配合电动扳手,防转的,不用看大小,反正都能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扳手也就夹螺丝防跟着转好用,拿来拧的话不好用,还不如普通活动扳手,拧圆的不如管钳……… ...

你用用试试

网友:
我买了一把wiha的。

什么是钳式扳手?https://mp.weixin.qq.com/s/k4PO6mz2JXD4s9kZrUmusg?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12622627&enterid=1612622627

网友C:
凯尼派克德国产,吉多瑞越南产,wiha产地不详,凯尼派克的热处理做的最好,硬度最高,齿口全部做高频热处理,油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凯尼派克德国产,吉多瑞越南产,wiha产地不详,凯尼派克的热处理做的最好,硬度最高,齿口全部做高频热处理 ...

吉多瑞是奥地利产……… 威汉有越南产 也有德国产,德国产有产地标,没有产地标的大概率越南产。

网友:
我买的国产杂牌的 易之力的 10寸的 优惠券7块钱到手 质量感觉还可以 钳口平齐 轮廓清晰 整体没毛刺

网友E:
水泵钳同长度下凯尼派克的开口大的多,设计上也更人性化更合理。也就 老a 和凯尼派克长得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吉多瑞是奥地利产……… 威汉有越南产 也有德国产,德国产有产地标,没有产地标的大概率越南产。

我在淘宝优惠券买的 杂牌的 10寸的 优惠券7块钱到手 质量感觉还可以 钳口平齐 轮廓清晰 整体没毛刺
你们这200 300块钱一把的 舍得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淘宝优惠券买的 杂牌的 10寸的 优惠券7块钱到手 质量感觉还可以 钳口平齐 轮廓清晰 整体没毛刺
你们 ...

买它不就是为了用么,图顺手方便、硬度高、剪钢丝省力、切口干脆利落,买好的只是为了使用时省力省心省时间………

网友:
他NND 易之力的不卖给我。。。晕死,,回头去二元店买个。。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D:
吉多瑞是奥地利产……… 威汉有越南产 也有德国产,德国产有产地标,没有产地标的大概率越南产。

好几样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两个都不推荐,家用一把钢的活动扳手才是最实用的,烧的话自然是钳式扳手,水泵钳有点鸡肋,加持力不如 ...

严重同意!一把活动扳手,外加一个管钳家用足够了。

网友(2021-05-03):
我觉得一般水泵钳家用够了,最好是快速水泵钳,可以夹持大多数形状,凯尼派克优先,预算不够的话就选SUHA的也不错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C:
凯尼派克德国产,吉多瑞越南产,wiha产地不详,凯尼派克的热处理做的最好,硬度最高,齿口全部做高频热处理 ...

吉多瑞奥地利产,wiha才是越南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泵钳同长度下凯尼派克的开口大的多,设计上也更人性化更合理。也就 老a 和凯尼派克长得像。 ...

老A我差点买了,结果一看图片是铆接的,不是像凯尼派克这种一体锻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