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网,免费的内网穿透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2-03):
  没有公网,想找一种免费的内网穿透方法,速度无所谓了,流量也不多

网友:
花生壳内网版  支持2个端口1g/每月    要是增加好像要加钱

网友:
首先 能不能访问外网
不能访问外网 ……你需要一条专线

可以访问外网 ……向日葵   TEAMVIEWER  ANYDESK  zerotier SoftEther TOR

网友:
花生壳,免费版,我就有一个固定域名,老毛子路由器设一下端口转发就好了

网友A:
teamviewer不要用了,被司杰马克丁代理了

目前用todesk

如果是非桌面访问,就用zerotier one

网友:
樱花FRP,免费10M宽带,最低基本上都能保证在500k~600k的速度,比花生壳的110k的速度可快多了。

网友:
frp,但是需要一个公网的frp-s中转

网友:
zerotier,免费的,没有流量限制,电脑手机nas都可以,就是某些网络下只有几十kb

网友:
可以试试N2N,电脑上面的EasyN2N内置几个免费服务器。。。

网友B:
还有一个ddnsto 也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ddnsto 也是免费的

现在已经开始收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开始收费了

7天操作一次就可以了。还行吧,如果一个产品没有收入模式,是不可能长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天操作一次就可以了。还行吧,如果一个产品没有收入模式,是不可能长久的。 ...

zerotier一直免费,用了5-6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zerotier一直免费,用了5-6年了

是的,这个是挺久了,可惜服务器都是国外的,速度稍慢,否则的话,就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amviewer不要用了,被司杰马克丁代理了

目前用todesk

擦,又是这家公司?

网友:
基本只有DDNS了.尷尬.

网友:
有很多免费的FRP内网穿透网站,但是端口是非80的,。如果要80端口穿透一般就花生壳或者NAT123

网友:
utools 内网穿透插件,免费的,就是要每天设置一次,临时用用挺好的,就是最多设置3个

网友(2021-03-29):
研究下frp,可以装在一些路由器上,

网友:
也可以搞一台云服务器做跳转,可以买学生机很便宜的,也没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