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锐奇动力12V锂电池兼吸尘器改造

楼主(2021-02-03):
手中有N多块锐奇12V锂电池,本来是给锐奇无刷和冲击起子机使用我的,怎奈使用频率太低,电池放着也是一种浪费,遂有一种想利用的感觉。
首先拆机,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底座的三个卡扣后,电池带壳主体可以拿下,接下来慢慢倒出电芯,是三串18650,用的是三星的20Q 动力锂电池,锐奇在国产电动工具里算是良心企业了,某多多上面55元的2AH锂电池给你用了三星电芯,你说香不香

翻出家里多年不用的车载吸尘器,因为插点烟器太麻烦,遂有一种想把锐奇锂电塞到吸尘器里面的想法,说干就干,做了一个电池座用软线连接电池,启动吸尘器,那马力简直不要太爽,丝毫不次于点烟器,家用和车载都妥妥的。

网友:
同款一字螺丝刀

网友A:
电池要是没有放电保护你可得注意了,吸尘器可是大电耗子这电池持续不了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要是没有放电保护你可得注意了,吸尘器可是大电耗子这电池持续不了多少分钟 ...

锐奇电池保护功能很完善,电量低直接关断,吸尘器确实耗电,满电使用10分钟左右

网友B(2021-05-16):
引用 楼主:
锐奇电池保护功能很完善,电量低直接关断,吸尘器确实耗电,满电使用10分钟左右 ...

锐奇的电池保护功能是在机身里的,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电池直接给其他电器供电,是没有电池保护功能的。另外这个电芯是三星20R,比20Q还要好。

楼主(2021-08-17):
引用 网友B:
锐奇的电池保护功能是在机身里的,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电池直接给其他电器供电,是没有电池保护功能的。另外 ...

技术专业
这还是早期的锐奇电池 起底也是2016~2018之间
现在的2.0锐奇电池才50元左右,电芯不晓得用啥了
现在的锐奇无刷也换了低成本方案(无霍尔)某鱼320 两电一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