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_B27A_B27B_PKGT0220A_FWT0214B0L

楼主(2021-02-03):
虽然这主控很低端,还是可以玩的

网友:
高阶工具 收藏一下

网友:
最近收了几根,不过都是B16的颗粒。

网友:
顺便借楼问下,这个盘是主控虚焊加焊好的,看图中画圈的地方动过,自己焊了个10K的电阻上去,虽然能用,但总觉得应该搞明白。哪位手上有同款的能帮忙看下不,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