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机小变压器发烫是为啥?

楼主(2021-02-03):
玩了半小时,小变压器发烫,是正常吗?还是质量问题

楼主:
刚做完,只能点到0.15

网友A:
如果电路正常工作的话,变压器质量太差

网友B:
这么小,功率太小了,不如用路由器电源

网友C:
电路没短路,肯定变压器有问题。或者功率偏小。
你这微波炉变压器才700W,这么小。我900W,我都嫌小。

网友D:
如果有功率计.请单独测下小变压器空载功率.一般应小于0.2w.

从照片上看.似有减料之嫌.可能性能差.易发热.

网友:
上个电容的,2个电容随便点0.2镍片,变压器太费劲了,电动三轮车变压器能改吗,我还有一个,60伏的铝线包,有20斤重,反正也便宜,个头够大,新的也不是太贵,

网友E:
1.电网电压是否过高?
2.试试通电,一直不点焊,是否还发热,如果发热就是小变压器质量太差,初级匝数过少
3.如果以上都排除,可能是频繁点焊时,主变压器的工作产生的浪涌和脉冲,串到小变压器里了,可以在小变压器初级并联补偿电容试试
另外机内主变配线的线径过细,至少1.5平方以上,否则频繁工作时扛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功率太小了,不如用路由器电源

必须工频电源,不能用开关电源
点焊机控制板需要从电网取得50Hz交流信号,才能正常工作
可控硅的脉冲信号必须和电网交流频率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正常工作的话,变压器质量太差

我也担心,PDD5元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短路,肯定变压器有问题。或者功率偏小。
你这微波炉变压器才700W,这么小。我900W,我都嫌小。 ...

就地取材,,,手里只有个700w的凑合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功率计.请单独测下小变压器空载功率.一般应小于0.2w.

从照片上看.似有减料之嫌.可能性能差.易发热. ...

估计是做工问题,PDD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网电压是否过高?
2.试试通电,一直不点焊,是否还发热,如果发热就是小变压器质量太差,初级匝数过少
...

感谢大佬的排除方案,配线倒是没发热,今晚试试,估计就是PDD的变压器质量太差

网友:
小变压器功率太小。

网友:
还是淘一个老旧变压器吧。现在的新货因为铜材涨价,很多都用铝线的,要么就初级匝数不够,偷工减料严重。

网友F:
我这个试了两层0.12可以很牢靠的焊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15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试了两层0.12可以很牢靠的焊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156&extra= ...

焊接时间调的多少?

网友:
这东西安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试了两层0.12可以很牢靠的焊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156&extra= ...

你这个好像时间长了,外边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好像时间长了,外边变色了。

变压器的焊点不变色的少 多少都会变色  超级电容的焊点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