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荣事达YSH150B养生壶供电电路挂了

楼主(2021-02-03):
闲鱼收了个养生壶。坏的。不开机。经检查,三极管AP8003附近有类似霉斑的东西,殃及旁边的电容,检测电容正常。再检查电路,发现一个电阻有裂纹,检测是开路的。在空调室外机主板上拆了个功率大点的换上。
通电AP8003有火花,由于第一次不确定具体位置,再次通电,才发现是AP8003处打火。

再检测旁边LF1,不知道什么元件,如果按电阻色环,这应该是1K的,实测0.3欧。

还没找到替换元件。

但经加电5V,单片机工作,面板所有功能正常。但不确定可控硅会不会挂。
先请教下坛友,下一步怎么修?买元件继续修下去,还是直接找个充电器作为外部电源专门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
再检测旁边LF1,不知道什么元件,如果按电阻色环,这应该是1K的,实测0.3欧。
这个是电感,不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检测旁边LF1,不知道什么元件,如果按电阻色环,这应该是1K的,实测0.3欧。
这个是电感,不是电阻 ...

谢谢指教!小白一枚,有论坛壮胆才去学着钻研维修。笑话了

楼主:
刚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电感应该是好的,难道是ap8003挂了?怎么检测好坏?网上信息很少。

网友:
AP8003是TO-92封装的开关电源管理芯片,LF1是电感
正常了就好

网友B:
没看到AP8003图片。LF1是电感器件100uh.

网友C:
先看看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足不足。

网友:
0.5w的色环电感

网友:
c8,ic2,L电感,保险电阻,坏。最简单加个5v电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AP8003图片。LF1是电感器件100uh.

AP8003在倒数第二张图

网友D:
这种壶煮个水功能太多了,我只买那种煮水带保温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壶煮个水功能太多了,我只买那种煮水带保温简单的

手贱,其实真的没有需求,家里烧水主要用天然气也有个泡茶用的小电水壶,只不过之前家里有个,玻璃壶打烂了,见就在家附近,只用了几次,很新,就买来练下手。

楼主:
天然气烧一大壶,倒在玻璃保温瓶中,一两天烧一次满足一家四口,泡茶才用小电热水壶。崇尚传统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足不足。

貌似不是阻容降压原理

网友E:
杳5v有没有,有就杳低压部份,没就看阻容降压电路,小心这种玩意低压对地也是220v,做个隔离电源再修为好~

网友:
咸鱼故障机都不放过,很有做垃圾佬潜质啊

网友:
同款机,同款故障。瞎换东西,直接boom炸黑一片

楼主:
花费0.35元换了电源芯片,成功修复。还挺新净,延续价值,少丢垃圾,保护地球。
(确实帽子扣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杳5v有没有,有就杳低压部份,没就看阻容降压电路,小心这种玩意低压对地也是220v,做个隔离电源再修为好~ ...

谢谢提醒!之前有所了解,所以特别小心。测试时用电笔轻触弹簧可代替面板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