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魅色小直手电摔了一下,后盖拆不下来了

楼主(2021-02-03):
魅色小直手电开关接触不良,想拆开打理下。结果后盖拆不下来,是不是摔了一下变形了呢

用钳子夹着试着下,不但没有搞动反到弄得伤痕累累,不敢瞎折腾了,求解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3297
广州市的话,借你专用工具。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方法不对,只能是破坏性拆开。

网友B:
用鼠标垫包着再拧,光棍,滑手。

钳子夹变形了,更难拆下了

网友:
废旧内胎加水泵钳,应该可以拧开。端面导电设计更好,可以在螺纹加点生料带防止粘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鼠标垫包着再拧,光棍,滑手。

钳子夹变形了,更难拆下了

 不是拆后盖的,要用专用工具,从里面拆的。

网友:
不摔不就行了……

网友:
屁股拧不下来那就把脑袋拧下来也能行的

网友:
我的不锈钢小直要先拧下里面的弹簧,才拧得动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拆后盖的,要用专用工具,从里面拆的。

LZ的标题是“后盖拆不下来”,不是开关拆不出来,开关压环用剪刀就可以拆下了

网友:
这一款后盖拆不下来,别使劲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修的

网友:
喜欢手电筒的话我推荐一个牌子:迈特奇,29.9元的那款我买过3个了,做工感觉还可以。我2011年第一次网购买的东西是一个菲尼克斯的5号电池手电筒,用了一段时间觉得太费电池了,电压稍微低于1.5V亮度就下降好多,然后就买了一大堆便宜的18650筒子。

网友:
  我的手电有时候后面拆不下来我就拆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3297
广州市的话,借你专用工具。

好久没来找我,,,,,鸟~

楼主:
大力出奇迹,用钳子夹住用力的搞下来,修好了开关,粗略打磨了下钳子夹出来的痕迹。要拆下开关,必须拧下尾部可以穿绳子的黄铜部件才可以哦

网友:
我想知道这小直是不是绝版了,想再找几个用用

网友:
还是暴力出奇迹了

网友:
不锈钢居然都摔变形了!
大力出奇迹,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