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雷柏ralemo Pre 5多模无线机械键盘体验:专为女性打造

楼主(2021-02-03):
键盘作为计算机一种必须的输入设备,极大地简化了用户操作,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市场上渐渐出现了能满足不同场合下使用需求的驱动键盘,但大部分键盘都是针对男性用户的,对于追求颜值的年轻女性用户来说,显然对一款颜值出众的键盘毫无抵抗力。雷柏这次针对这类年轻女性用户推出了一款主打“乐萌”的ralemo Pre 5多模无线机械键盘,这款键盘键帽采用了百褶圆点设计,每个键帽都十分可爱,同时还支持多种无线连接、兼容Windows和Mac系统、拥有6000万次单轴使用寿命轴体。雷柏ralemo Pre 5多模无线机械键盘不仅颜值高,而且性能表现也非常了得,十分适合当代年轻女性用户的审美标准和办公需求。非常感谢@金测评提供的测评机会。

【包装】
雷柏ralemo Pre 5的外包装采用了极简风格设计,在包装盒正面除了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个键盘形状的浮雕图案外,并没有加入其他任何设计元素,甚至连一个LOGO标识都没有。

翻到包装背面,可以看到产品型号、产品卖点、配件内容、执行标准、兼容系统、产权声明等信息。

除了这些参数信息外,在背部还有一块小贴纸,用来标明键盘的配色,所以从贴纸图案可以看出我拿到的是微醺紫青轴版本,其中在售的还有曼妙粉、知性蓝、冰雪白、彩妆版、圣诞定制款等供用户选择。

【外观】
包装盒采用了天地盖盒设计,打开包装盒后,便可看到雷柏ralemo Pre 5的真面目,整个键盘都是圆润的线条设计,几乎看到不太多的棱角,键盘的四周以及百褶圆点键盘,都彰显出这绝对是一款女性产品。

键盘采用了79键设计,比较全尺寸104或108键设计,尺寸上小了不少,仅为312×141×43.1mm,非常小巧,不仅节省了桌面空间,而且还提升了桌面利用率。雷柏ralemo Pre 5在键区分配上保留了F区和方向键,砍掉了数字键区域,同时通过FN组合键可以实现快速对音乐播放、音量调节、互联网等进行多媒体快捷操作。

仔细倒腾一下包装盒内,除了雷柏ralemo Pre 5多模无线机械键盘外,随机还附赠了一本使用说明书、一个USB 2.4G无线连接头、一根电源线,关于配件的详细描述会在后续章节专门介绍。

键盘外壳采用了内凹处理,整体上和一个方盘差不多,而每个百褶键帽好似一个法式小蛋糕摆放在方盘中,这种设计还是比较有寓意的。

键盘键帽设计类似复古打字机风格,键帽采用了透光设计,字符印刷清晰,字体居中朝上。这款键盘是完全兼容Windows和Mac双系统的,用户通过FN+12便可进行切换,当连接Mac电脑时,Win键变为Option选择键,Alt键变为Command键,键帽都有相应的标注,用户无需另外记忆这两种区别。

终于在键盘边缘找到了“ralemo”的LOGO,这个LOGO藏得够深的,一般用户不仔细检查的话,根本发现不了。用户可以通过FN+“1/2/3/4”在蓝牙1/蓝牙2/蓝牙3/2.4G设备之间无线切换,这款键盘除了无线连接外,还支持有线连接,用户需要通过FN+5进行设置,而且可以同时连接五台设备。

除了键盘边缘的“ralemo”LOGO外,在F6、F7靠上位置处的还有四颗指示灯,在指示灯的上方标注了Mac、A、 蓝牙、电池等符号,用户可以根据图形标识就可判断出当前键盘的连接状态或大小写状态。

键盘上除了Caps、Shift_L、回车、退格、空格键均采用了长键帽设计,其余按键均为直径为1.8cm的圆键帽。

键盘背面没有独立的支架设计,只是在上方设计了一条椭圆长条凸起当作是支架,在长条凸起的两端各有一个橡胶脚垫,具有一定的防滑设计。

除了支架条左右两端的防滑垫外,在键盘背面底部两侧也各有两个脚垫。

在键盘背部中央位置处有一块参数信息铭牌,其中标注了产品型号、输入功率、产地、执行标准等。

数据线接口和电源开关被设计在了键盘左侧,这种设计对于台式机来说,走线稍微有些不方便,但是对于笔电来说,这种设计能够很好地避开笔电键盘区。充电接口采用了Type-C设计,不管正着插还是反着插都不用担心插错。键盘内置了4000mAh大电池,支持边充边用,充电时电量指示灯呈红灯常亮,约4小时即可充满,续航可达13天左右。

键盘厚度约为43.1mm,重量为773g,整机夹在腰间非常自然,即使一个弱女子也能拎得动。

【配件】
首先来看看充电线,其实这是一根兼顾了数据连接与充电的二合一连接线,这根充电线还采用了扁平设计,这种设计经常会在网线上用到,其优点就是防缠绕功能非常好。

充电接口为Type-C接口,不过充电功率只有5V⎓1A,市面上能够找到5V⎓1A的电源适配器已经不多了。

2.4G无线发射器是另外包装的,并没有在键盘底部设计隐藏槽,把2.4G无线发射器藏在键盘机身中,所以这个无线发射器使用完毕后没有收纳仓很容易丢失。

除了上述两个配件外,还有一本使用说明书,这本说明书在蓝牙配对或2.4G无线连接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阅读一下的,其余内容都可以根据键盘上的图形标识进行盲操。

【体验】
键盘轴体采用了雷柏自主研发的青轴,我上手的这款微醺紫只有青轴版本,而曼妙粉有红轴、青轴可选,执行蓝有黑轴、红轴、青轴可选,冰雪白也只有青轴可选。轴体使用寿命长达6000万次,就算一天敲击键盘1万次,使用寿命可达十年以上,简直可以算是一件传家宝了。

至于黑轴、青轴、茶轴、红轴有什么区别呢?黑轴按压力度较大,触发速度快,适合专业游戏;青轴段落感较强,声音清脆悦耳,适合文字工作者;茶轴击打声较小,段落感比较轻微,适合大部分用户;红轴降噪明显,声音相对安静,适合办公游戏。而这次雷柏ralemo Pre 5采用了青轴设计,总行程为1.3±0.5mm,触发压力为45±10cN,段落感明显,所以非常适合文字工作者。

键帽底部采用了凹十字设计,取下键帽时十分方便,一般徒手就可以取下,无需使用取帽夹子。

在敲击感方面,按键回弹十分干脆,毫不拖泥带水,同时敲击声清脆悦耳,没有像电竞键盘那样嘈杂。

在写文档真实体验过程中,由于键帽采用了百褶圆点设计,由于之前长时间使用方块状键帽设计的缘故,起初上手时不太适应这种键帽,同时各个按键之间的键程要比普通键盘大一些,所以打字时出错概率比较大。

在经过一周的适应后,发现这款键盘真的是针对女性用户的,因为我的手指偏粗大,将手指放置在键盘后,指间距稍微有些拥挤。不过由于青轴特性,较强的段落感和清脆的敲击声,码起字来十分带感。编辑这篇体验报告就是使用的雷柏ralemo Pre 5,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个人打字速度可达110字左右,码字过程中出错率较大的操作便是大小写切换和shift键,使用shift键时,老是错按或者按空键位。

雷柏ralemo Pre 5除了颜值爆表、性能优异外,还配备了6种键盘背光,这样就可以解决在夜晚打字盲打出错问题,虽然这款键盘背光没有RGB背光,但是通过FN+Ctrl键可以实现涟漪模式、常亮模式、单点亮模式、呼吸模式、繁星点点模式、曲线模式。

单点亮模式下,只要按下某个按键,其相应的背光灯就会亮起,码字时旋律感十足。除此之外,用户可以通过FN+F1降低键盘背光亮度,或通过FN+F2增加键盘背光亮度。

【总结】
雷柏ralemo Pre 5采用了非常规79键设计,尺寸上保持了小巧的设计,但是其功能接近标准尺寸键盘。外观上更是采用了“乐萌”可爱造型,就凭借百褶圆点键帽就可以俘获不少90、00后女性用户。再配上雷柏自主研发的青轴轴体,在码字时段落感和敲击声极度舒适。另外,这款键盘拥有蓝牙、有线、2.4G多种连接方式,同时还兼容Windows和Mac系统,可以从容应对在不同设备、不同系统之间随意切换。最后这款键盘还有多种背光模式调节,再加上方便快捷的多媒体按键,无论深夜编辑文案还是影音娱乐,都非常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