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回收站拿来的富士宝电磁炉

楼主(2021-02-03):
       最近比较忙,所以把上次从回收站拿回来的那个富士宝电磁炉修好后没有时间上传上来,今天有空了赶紧发上来。虽然是从回收站拿回来的旧家电,每次维修完毕,我都会把外壳擦洗地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修旧如新。

看看,就是这台电磁炉,当时发现的时候,他还在回收站的泥土里躺着呢,不仅浑身泥泞而且还没有电源插头

这是我拆开的样子,看看那个年代的产品,最起码是纯铜线盘

从风扇来看,使用程度不高

看看这板子,比现在的美的主板大,尤其是那散热片

尤其是这电源线,用了十几年在北方的冬天里,线材依然很柔软,这一点比美的九阳的强多了,那些电磁炉的电源线一到冬天,又硬而且绝缘层还容易坏

看看背面,没有多少油烟,于是本人决定修复

这是散热器下面的IGBT管子和桥堆

电源部分特写

高压部分特写

这是该机的核心部分,单片机

典型的LM339

电源变压器特写

这是控制板上的芯片

这个不知道是干啥的芯片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原来有少许油烟,后来被我用油污净清洗干净了

线盘特写,早期的电磁炉线盘中间的那个检锅热敏电阻,一般下面都有弹簧,但是九阳美的系列没有弹簧

这是维修好准备试机

看看我清洗后的样子,咋样

这是我清洗后的上盖及控制板

试机中,水已经烧开了,看看外观,擦洗的咋样,打个分呗,师傅

水开了

看看边边角角,清洗后没有一丝油烟,毕竟我们当兵的人对油污那是零容忍,只要外观不干净,我们立马清洗

我的家乡,一座清代的戏楼,现在是县级重点保护文物

网友A:
请问大神电磁炉自动关机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主板的电源变压器,这电磁炉年纪也不小了……。

网友:
富士宝的确不错,之前家里有一台,料足

网友:
74HC138这个三八译码器,就是把3种输入状态翻译成8种输出状态。由于单片机的IO口数量是有限的,有时并满足不了我们的设计需求,但是我们为了控制更多的器件,就要使用一些外围的数字芯片来扩展I/ O 口,如:译码器。以前维修单位的单回路数字调节器时,CPU板上就用到了74HC138这个三八译码器。

网友:
很有料,这玩意,用铜比较多,变压器的理论上比较实在,但是容易受电压范围影响,不过话说回来,出故障率比开关电源的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电磁炉自动关机一般是什么问题?

热。好热,

网友:
低功率输出时,是间歇输出吗?

网友:
问个问题,到底是这种大线圈盘效果好,还是现在的类似美的电磁炉经常采用的小线圈盘好用?我总觉得大线圈能让锅的温度平均一些,热的范围大一些,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电磁炉自动关机一般是什么问题?

我的也是,开机后,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我的是用着用着随机的自动关机。

网友:
太脏的故障?

网友:
坛友永远都使用别人不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电磁炉自动关机一般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工作一段时间加热后停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风扇没有工作,所以加热一段时间后会停机,还有一种就是线盘上的感温探头如果有问题,也会出现加热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工作一段时间加热后停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风扇没有工作,所以加热一段时间后会停机,还有一种就是 ...

有时开了几分钟就关,有时使用几十分钟随机的也可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开了几分钟就关,有时使用几十分钟随机的也可能没问题。

关机还能再开?敲击会影响么?无代码,怀疑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还能再开?敲击会影响么?无代码,怀疑供电不稳。

关机还可以再开,所有控制管用,代码忘了,电压没问题换个新的可以用。

网友:
楼主店在哪个省市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