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动硬盘盒电路板上为什么会有SPI Flash

楼主(2021-02-03):
前几天买了两个移动硬盘盒,发现里面的线路板上除了主控外还有一片SPI Flash,p25d21h,原来的硬盘盒没见过,程序不是应该固化到主控里面的吗?难道像CPU一样,也有微码了

网友:
固话到桥接芯片里面的是基础功能,,更复杂的功能是需要外置来实现的,,例如usap

网友:
固件啊,不是一直都有么?

网友A:
一直都有吧,你啥时候看到过没有flash的SATA IDE转接芯片
你是不是误会为集线器或者读卡器了

网友:
有spi的话可以升级固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有吧,你啥时候看到过没有flash的SATA IDE转接芯片
你是不是误会为集线器或者读卡器了 ...

我就有两个硬盘盒转接卡就没有哇,老的好多都没有

网友:
装DLC用的
实现外挂功能。像Asmedia方案的,没有外挂SPI也可以运行
只是会缺少UASP这些功能。速度会大打折扣
早期硬盘盒跑不到那么高的速度,装了跟没装一样,为了成本干脆不装了(纯自己瞎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