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无从下手的led刹车灯超亮改装爆闪1157尾灯LED刹车灯

楼主(2021-02-03):
到了小车年审的时间,赶紧把去年年审完安装的这个led超亮爆闪1157刹车灯拆下来,听说装LED爆闪灯会罚款,换上原装的灯泡,想拆开看看led超亮爆闪1157刹车灯,可是看了几天也没有看明白从哪里下手?!还不想暴力拆解,等等看大家的高招

网友A:
应该是那几处焊锡联结和十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那几处焊锡联结和十字螺丝

十字螺丝是丝印,不是真的螺丝

网友:
这里刀片插进去撬或用手抓着两边大力出奇迹

网友B:
大功率烙铁去掉几个大焊点就分开了

网友:
实在不想要闪光模式,可以上可调电源,调到最大电压最小恒流击穿几次,说不定自带mos管变成直通不闪光。

网友:
说实话,爆闪刹车灯很不安全,后车有时候不能反应过来尾灯爆闪是啥意思

网友:
你一脚刹车,后面一群人肚子里骂娘,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烙铁去掉几个大焊点就分开了

好吧,俺就试试吧。

你确保能拆下来吗?

网友:
先拆下罗钉试试,拆过转向灯,里边有只八脚总片,断开芯片供电就不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俺就试试吧。

你确保能拆下来吗?

我拆过朋友扯下来坏的刹车灯,没打胶的,但你这个有没有打胶就不清楚了,原理是一样的,焊点固定的同时也是接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俺就试试吧。

你确保能拆下来吗?

拆的那个表面上灯板是贴在金属面释放热量的,拆开才知道是假的,表面是个空心糊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