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改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1-02-03):
汽车电瓶快不行了,得准备个应急启动电源(虽然叫保险公司也不要钱,但是要等啊)。最初就是计划在淘宝买过100来快钱的,发现那个玩意电池还是太危险了,全网只找到了一款磷酸铁锂的,太贵,D自己做的到是不少,那就干脆买电池自己做吧
成品

TB包邮的防水盒,质量还不错

个头不小了,内部26650磷酸铁锂,2并4串

EC5输出抽头,为了和通用的带二极管的电瓶夹配套。6AH,30C的电池不带二极管短时间也没什么关系(手速要快)
大家看看我EC5的固定方式,大家发出来看看 都是怎么固定的

150A的汽车保险,毕竟是电池直接输出的,没有接保护板,万一不小心短路了就美丽的烟花啊
其实买了保护板,还是没用,感觉靠不住,只接了个电感式的主动均衡模块

0.15*15的镀镍带,开始用电池式的点焊,完全点不上,可能是太宽了的原因,没办法,只能在做个变压器的点焊机了
图片就是变压器点焊的效果,海可以。0.15*15*3一层一层点上的
发现点焊着玩意,薄的镍片要轻轻的压,越厚就要压的越重

网友:
我觉得自己做的可能更不安全

网友A:
一直在想我的EC8怎么固定  这方法不错

网友B:
感觉现在那种超级电容方案的最好。利用电瓶的低电压给超级电容充电,再放电。
  可以直接扔车上,不用事前充电,不怕电池高温爆

网友:
200块直接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那种超级电容方案的最好。利用电瓶的低电压给超级电容充电,再放电。
  可以直接扔车上,不用事前 ...

超级电容的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我的EC8怎么固定  这方法不错

感觉还可以,挺牢靠的。没想到更好的估计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那种超级电容方案的最好。利用电瓶的低电压给超级电容充电,再放电。
  可以直接扔车上,不用事前 ...

真真没电了,超级电容都冲不满,搞过一次没电,解锁都只能用机械钥匙

网友:
自己做还不上法拉电容呀

网友:
法拉电容都找不到新的,大容量3000f都是韩国拆机。

网友C:
我接头用的电焊接头输出端二极管,但是保护还差一点,正负极搭错就搞大了,所以还的想个办法,考虑用保险丝,还是电子开关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真没电了,超级电容都冲不满,搞过一次没电,解锁都只能用机械钥匙

很赞成这个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头用的电焊接头输出端二极管,但是保护还差一点,正负极搭错就搞大了,所以还的想个办法,考虑用 ...

保险丝吧,感觉靠得住点,电子开关管子击穿了还是直通的,会吧里面炸湖。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吧,感觉靠得住点,电子开关管子击穿了还是直通的,会吧里面炸湖。 ...

有道理,去入个保险丝

网友:
合计合计哪个大神搞一下电路板出来,就好了,这个方案绝对是最好用的,安全省心,寿命长

网友D:
买块3s动力电池就好了。再配个3s充电器,就是个启动电源了。。。

网友E:
18年冬天我车子点火困难,夏天问题不大,19年下半年买了6个3000F超级电容,并联在电瓶上,位置刚刚好,效果杠杠地,一直用到现在也没问题.20年初封城两个月,每半个月点火15分钟,充充电,20年夏天天天顶太阳底下晒,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块3s动力电池就好了。再配个3s充电器,就是个启动电源了。。。

公司有几百个300F的超级电容,要不搞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年冬天我车子点火困难,夏天问题不大,19年下半年买了6个3000F超级电容,并联在电瓶上,位置刚刚好,效果杠杠 ...

公司有几百个300F的超级电容,要不搞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