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街电充电宝做工真不错,放一年了,还很多电量的样子

楼主(2021-02-03):
放了快一年了,还很多电量的样子,做工看起来真不错,应该是街电早期的产品吧,还带个苹果线,可惜了,求大神破解。
很久以前在矿坛入的,好不容易摔开了,后面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拆电芯,没有好办法

网友:
这种破解了 放电都会快,充电还不稳,只能拆电芯

网友B:
只用电芯即可,网上买个充电宝线路组件,不超过10元,pdd上

网友:
過分了啊兄弟 得到身体还不行 还要得到人家的心

网友C:
老站有破解教程,不过破解之后待机电流比较大,很快电就跑完了,得不偿失,还是取电芯用吧

网友D:
这种是新版的3线,暂时没人研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站有破解教程,不过破解之后待机电流比较大,很快电就跑完了,得不偿失,还是取电芯用吧 ...

老站那个合法渠道那个贴么?我看过,元器件不太一样。这个板子应该比那个晚半年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芯,没有好办法

电芯不缺,z只是觉得这个做工很不错,能用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新版的3线,暂时没人研究出来

里面那个磁铁片吸力很强。电路板做工真的太好了。上次火车站碰到一个99买断这个充电宝的姑娘,快没电了,现在后悔应该用我那个QC3.0的30几块的充电宝和她交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电芯即可,网上买个充电宝线路组件,不超过10元,pdd上

想问下苹果线的芯片应该不在线上吧,买的主板带苹果认证芯片么?

网友:
我尝试过 无解~~~不过那个苹果的头是快冲头 电流能上到2A

网友:
先查芯片资料,一般都是短接或加电阻让其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新版的3线,暂时没人研究出来

看来有难度,我喜欢

网友:
 被如此共享、、、、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