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解,三个SFX电源(网吧一体机内置)放置约两年后(密封环境)故障

楼主(2021-02-04):
因为很奇怪所以来问问
3个SFX电源,到手的时候是好的,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转ATX支架,没有使用,测试电路都正常
前段时间想起买了转换支架,拿出来试试还能不能用
插电后接主板无法开机,不通电,于是接电源测试器发现只有-5V有输出
一个电源这样的故障也就算了,当不良
但是三个电源都是同一个故障,就很奇怪
百度谷歌也没有找到相应的案例,老哥们有谁处理过的吗?
关键词:买了测过但是没清灰,就这么一直放着
但是我有个长城航嘉低端电源甚至放在房间内都没啥事,没有放在密封环境内,就这三个SFX电源一起歇逼了

网友A:
三台电源同时静置后失效,是我肯定考虑滤波电容故障

网友:
二楼说得在理。就像以前的大屁股电视,时间长不开机,一般都是电容问题多多的。

网友B:
不考虑是支架的问题?原来到手时怎么测的,同样的方法再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是支架的问题?原来到手时怎么测的,同样的方法再测一遍。

支架是亚克力的,而且我测试的时候没上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台电源同时静置后失效,是我肯定考虑滤波电容故障

如果电容问题还好搞,最怕是三极管之类的,贴片我是真的难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架是亚克力的,而且我测试的时候没上机箱

我的意思是,电源到手时你怎么测的,现在也那样再测一遍。
支架是亚克力的,应该还有螺丝吧?检查一下螺丝拧入电源后有没有顶到PCB线路之类的问题。
毕竟3个好电源闲置一段时间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