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100V的直流线性电源,是不是只能用三极管,可控硅来调压,调流?

楼主(2021-02-04):
比如用环形变压器,交流26V*2,整流后有73v多的直流电压,再波动下,可能上85V.

用什么管子调压?限流?

网友A:
13009如果要更大功率的可查三极管手册

网友:
1000V线性电源都没问题啊

网友:
耐压不是问题,这么高电压主要要考虑调压范围和调整管功耗,没有绕组切换的话调压范围不能大,否则没有这么大功率的调整管能够承受功耗。

网友:
3843带个mos啥的不行吗

网友:
可以去找找国产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汽车用的IC   从近100V降压到低压给控制系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009如果要更大功率的可查三极管手册

这类开关管放大倍数太低,不适合。

楼主:
我 看到头条上一个家伙。介绍LM2596S做控制。但控制的是MOS管。可以高压输入,高电流。

主要是用2596的开关作用。但没有什么保护,如果某个元件挂了,后面电路好像危险。

一个人的作品
LM2596如何提高输入电压,实现大电流输出?简单外围电路扩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25927051

网友:
光说了电压范围,没有告知电流的大小和精度,大家也不好为你出什么具体的注意。

提问题,最好能详述你的具体要求,用在什么场合,需要达到什么目的,否则回复方法的都不会有针对性。

楼主:
电压0-100V。电流0-8A:titter:

高压这东西啊,芯片都搞不定的。

网友B:
26*2的变压器是出正负24V直流的。不是你想的这么用的。

目前技术很少用直流40V以上的电路。不过现在因为法规,60V以下做好绝缘可以不用隔离(说是48V,实际峰值56V),所以耐压100V器件也变多了。

网友C:
首先得看什么参数,再决定如何设计电源。
电压高不可怕,比较难办的是调整范围大
比如设计一个0-100V的可调电源要比设计一个100V固定输出的稳压电源难的多。
至于什么元件,要看电源架构决定,晶闸管、BJT、MOS、IGBT甚至电子管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0-100V。电流0-8A

高压这东西啊,芯片都搞不定的。

这人技术很牛逼。。。。。。。。。。。。。。。

谢谢你让我知道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2的变压器是出正负24V直流的。不是你想的这么用的。

目前技术很少用直流40V以上的电路。不过现在因为法 ...

你不会计算啊。
2*26V交流,52V交流,X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看什么参数,再决定如何设计电源。
电压高不可怕,比较难办的是调整范围大
比如设计一个0-100V的可调 ...

其实菊水有各种直流电源啊。很高压啊。应该用分立器件啊

楼主(2021-11-06):
如果再加一个独立的12V驱动,完全可以搞个大功率,高电压的直流可调电路。。。。

楼主(2022-01-10):
70V的,有没有线性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0-100V。电流0-8A:titter:

高压这东西啊,芯片都搞不定的。

这是把LM2596当成DC-DC控制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0V的,有没有线性的,方案??

一定要线性的高压稳压,其实普通的串联稳压电路也可以运行在高压状态下,只是大范围调整时,要考虑调整管功耗和耐压。另外要注意运放控制电路也要运行在低压下。
有几种方案:

1,比如运放的控制电路的地在输出正极上浮动(商品可调电源的方案,运放一般用正负辅助电源),

2用光电管隔离对调整管的基射进行控制,
如: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30205-1-1.html

3,运放用低电压稳压,共地,用PNP小功率管和NPN调管组成PNP组合来拉电流对调整管导通的方案。
如: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674-1-1.html

注意调整管最好选择高放大系数的,比如 2SC3280等。

如果电流不大,三端稳压也可以工作在浮动高压下(适合固定输出,大范围调压的不行):
如:http://www.doc88.com/p-2344485868017.html   介绍的那样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