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本求助~要求能流畅运行CAD和PS软件 屏幕15吋

楼主(2021-02-04):
小侄子在重庆上学,毕业了被某企业录取,工作是外观设计,需要一台笔记本。答应给他买一台,所以问下懂行的师傅,买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合适,要求能流畅运行CAD和PS软件,屏幕15吋~~

网友:
MAC 就是贵了点,  可以用好多年都是流畅的.
我这些年一直用联想的THINKPAD   你看看   我都是用X系列小屏的,大屏的不知道什么样.

网友A:
这要看预算了,只跑CAD和PS的话,现在入门的电脑都可以,CAD是单线程的吧,PS就不清楚。至于品牌的话,DELL、联想这些企业用得比较多,其它大品牌就可以了,毕竟硬件软件基本上都同化的,拼的是品控和售后。

网友:
做效果图的,要渲染的,电脑的显卡要强大一点

网友:
学习一下,紫薯

网友:
做设计的就要苹果,没有其他

网友:
所以电脑自备,公司不提供吗

网友:
CAD是指AutoCAD?如果是那几乎没什么要求,画工程图的软件要求其实一般本子都能满足。如果是泛指,那就不好说了。做3D建模的话,对CPU、内存、显卡都有一定要求。PS主要是处理大文件时很吃内存,保证内存大或者有比较大的固态硬盘做缓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预算了,只跑CAD和PS的话,现在入门的电脑都可以,CAD是单线程的吧,PS就不清楚。至于品牌的话,DELL ...

AutoCAD不知道哪个版本就支持多线程了,PS也是一样

这个需求还是不明,反正我10年前的本都能用CAD和PS,不过我只处理一点简单的图

楼主:
根据各位意见,买了这个配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