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能否直接驱动四块全彩LED屏

楼主(2021-02-04):
想使用STM32F103直接驱动四块p2.5全彩LED,做个倒计时牌,刚接触STM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驱动,如果可以,就用落叶风的程序改改能实现不?

网友:
人家是VGA接口吧,单片机不行

网友:
用香橙PI或树莓派,HDMI转VGA
具体我也不懂怎样实现。

网友A:
全彩LED 没有VGA接口的的吧,一般都是Hub75的,落叶风的应该可以改。
另外可以尝试使用Arduino 驱动。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RGB-LED-Matrix-With-an-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彩LED 没有VGA接口的的吧,一般都是Hub75的,落叶风的应该可以改。
另外可以尝试使用Arduino 驱动。
http ...

是的,我看到论坛有人根据落叶风的程序,确实驱动两块64X64的屏,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只是4块屏拼接起来,汉字字库要不要重新生成?

网友:
直接电脑+显示器吧

网友B:
别说4块,40块估计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4块,40块估计都没问题

有没有学习材料?

网友:
点亮没问题,显示灰度图像就比较困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学习材料?

看你屏的接口,到网上搜索对应接口,资料多的是。

网友D:
说实话我还没见过有人能用STM32F103完美驱动普通全彩LED屏,基本只能7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我还没见过有人能用STM32F103完美驱动普通全彩LED屏,基本只能7色

其实我只是想做个倒计时牌,貌似用电脑连接和用树莓派连接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屏的接口,到网上搜索对应接口,资料多的是。

这个可不然哦

网友C:
那你说你是什么接口?  另外还要看你的屏的驱动芯片是32扫,16扫还是8扫  多少级的灰度,这些都要灵活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你是什么接口?  另外还要看你的屏的驱动芯片是32扫,16扫还是8扫  多少级的灰度,这些都要灵活修改 ...

就是普通常见的HUB75全彩屏
貌似找不到这种接口的完整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普通常见的HUB75全彩屏
貌似找不到这种接口的完整文档

接口一样,代码不一定一样,还要看驱动IC的协议。我上面回答不是很好,应该搜索驱动芯片而不是接口。
下面是我的板子的列驱动IC原理图,128*64彩屏,没有单独灰度调节。你参考下连接方式就清楚很多了。
一颗IC驱动一种颜色分辨率是128列所以128/16=8颗,由于没有灰度,所以一列需要一个Bit来表示亮或者灭。同一行数据是串行输入,每颗芯片输入16个Bit数据后依次新数据继续进来,多的数据输出到下一颗IC。所以每种颜色每行就需要128个Bit数据。具体时序看规格书。

至于列的驱动,就是A B C D E 如果有E就算2x2x2x2x2=32 就是32扫,没有E的接口就是2x2x2x2=16扫。每切换一行就传输对应个数数据到对应行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接口一样,代码不一定一样,还要看驱动IC的协议。我上面回答不是很好,应该搜索驱动芯片而不是接口。
下 ...

多谢提供资料!
我业余DIY一般都是正向设计,按正常项目来搞(设计原理图、PCB、写代码、写文档),所以各种零部件原始datasheet都要找到,目的是以后有需要了就要用得上、买得到。
大概两年前突然来个想法:把高密度的全彩LED点阵单元(P2.5或更小)弄清楚时序,搞块小CPLD+SDRAM封装起来,对外提供个SPI口,接口时序类似TFT。
后来找了一阵子,各个淘宝店/厂家都没有愿意提供这个HUB75接口时序的,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多谢提供资料!
我业余DIY一般都是正向设计,按正常项目来搞(设计原理图、PCB、写代码、写文档),所以 ...

接口对应的是芯片,所以你要看芯片不是看接口。我弄这个屏的时候也没有资料,自己到网上搜索芯片的资料,然后再测芯片和接口的连接方式,通过不断测试才行。既然你都会CPLD了,那肯定是专业人士,这些应该不难。

至于你说的封装起来,如果是牺牲速度减少引脚有点作用。如果是要提高速度感觉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对应的是芯片,所以你要看芯片不是看接口。我弄这个屏的时候也没有资料,自己到网上搜索芯片的资料, ...

有一定意义的
LED点阵屏本身没有显存,也不会自动扫描。一般MCU都驱动不了全彩,能驱的也干不了其他任务了
有块CPLD封装起来,就可以跟普通液晶屏一样用了,对MCU的要求非常低

网友:
特别是CPLD可以做双缓冲。
也就是显存分为A和B,当正在显示A时,MCU可以通过低速接口慢慢把新的画面写入B,然后发命令通知CPLD切换到B。整个过程没有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