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惠普服务器1200w 12v 100A电源拆解

楼主(2021-02-04):
惠普服务器1200w 12v 100A电源拆解

网友A:
都是论坛23包邮的那种服务器电源吗

网友B:
你的这个出么?多钱?

网友C:
光是拆解就好象一副绝世武功只有招式没有内功心法。我看到一个线圈,估计就是220V市电降压成低压交流电用的,那里负极123和正极123可能是一种改进,一般的电源都是正负极交替的,这个电源正负极分开不交替

网友:
有没办法改成点焊机。。。

网友D:
这个做电烙铁的电源,能1秒化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论坛23包邮的那种服务器电源吗

不是那个那个是艾默生的675w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出么?多钱?

不出了,电源有问题能正常使用但是有电流噪音,拆了当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电烙铁的电源,能1秒化锡么?

电烙铁的大多数是24v电源吧

网友:
惠普的产品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的大多数是24v电源吧

据说jbc210是1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出了,电源有问题能正常使用但是有电流噪音,拆了当摆件了

噢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电流够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光是拆解就好象一副绝世武功只有招式没有内功心法。我看到一个线圈,估计就是220V市电降压成低压交流电用的 ...

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没有哪个开关电源进来后先变交流低压的

网友:
这电源外形不错、长宽比例合适,比前期热过的那种大长条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没有哪个开关电源进来后先变交流低压的

那应该是怎样的,欢迎解说原理

网友(2021-03-24):
移相(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出么?多钱?

我有啊 需要不了?

网友(2021-11-20):
那个电源输出是焊上去的么?

网友(2022-05-10):
这个主电容会不会有点小?还是说到铂金级别后 需要的主电容容量可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