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样200元的卡胜KU202和大有5262,怎么选?

楼主(2021-02-04):
同样200元的卡胜KU202和大有5262,怎么选?

网友A:
毫不犹豫的选择卡胜!!!!!!!!!

大有的电池是最大的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不犹豫的选择卡胜!!!!!!!!!

大有的电池是最大的硬伤。

大有的电池不是比卡胜的要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毫不犹豫的选择卡胜!!!!!!!!!

大有的电池是最大的硬伤。

5262是12V的,没有协议的

大有12V平台工具也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