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故障不断,维修美的fz4005xm IH智能电饭煲

楼主(2021-02-04):
亲戚的美的fz4005xm电饭煲,前几年买的据说将近二千块左右,算是美的当时高端的电磁加热电饭煲了。据说断断续续刚用了一年,先是触控板整体脱落,自己用玻璃胶粘了又用了几天,触控板就没有任何显示了,成了一堆废铁。期间送到当地县城的美的保修站,说主板坏了换主板要八百多,这个电饭锅其实使用起来并不方便,所以也就放弃维修了。前几天遇到我,说起此事,让我帮忙给看看,毕竟这么贵扔了可惜。经过仔细检查,电源主板上确实有几处脱焊,不过没有发黄发黑的现象,而且保险丝完好。我觉得应该是以前在拆机过程中受到了外力拉扯造成的。在这吐槽一下这款电饭煲,所有的线材短的不能再短了,拆机时很容易受到拉扯,非常不方便拆机维修。补焊后通电,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测310V高压正常,主板5V、18V正常,而到触控板上电压都不正常了,断电测了一下电源主板到触控板主板的6芯排线,卧槽断了3芯,撬开顶盖,取出排线,撕开排线在上下盖处的黑色保护层,就发现此处的排线齐齐的断了3芯,另外3芯也快断了,而且护层明显已经老化。分析此处经常弯折受力,又是高温,关键排线不是柔软耐高温的硅胶线,而就是普通的塑料排线,不坏才怪。因手边一时也没有合适的软排线,只好把断裂的位置稍微往顶盖里面抽3cm左右,直接焊好做好绝缘,先保证能用,以后找到合适的排线后再更换吧。再说触控板面板吧,没有任何机械固定,全靠胶粘,在厨房这种工况下时间一长不脱落才怪。买来一管704硅胶,重新粘好。通过此次维修,说明美的的这款高端电饭煲是一款设计、用料都有缺陷的产品。

网友:
这种关键地方 用这种线?

网友:
厉害了,恭喜修复,美的果然不行啊

网友:
垃圾美的电器广告賊厉害,以前200多买过一台电磁炉宣传百分百纯铜线圈,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拆了线圈是铝线的

网友A:
请教一下这种电磁加热电饭煲和热管加热的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种电磁加热电饭煲和热管加热的比有什么好处?

电磁的是间接发热,锅下面脏了也没关系

网友:
电磁炉与电炉的区别,可能锅体厚点,加热更均匀,所以煮出来的饭会好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的是间接发热,锅下面脏了也没关系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就这质量还2千多,美的是不是快到头了。

网友:
这样的锅也不太好拆,修起来麻烦,费用高,尽量少买这样的锅为好。

网友:
成本是关键,省钱是硬道理,质量是-----

网友:
哈哈,电饭煲好修理。

网友:
看上去这个东西很垃圾,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说明美的的这款高端电饭煲是一款设计、用料都有缺陷的产品

网友:
卧,我家电饭煲也是这个,15年买的,不过当时好像不到1千块吧,先收藏了有备无患!

网友:
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是短命设计,不然怎么赚钱?

网友:
花了相应的钱却得不到相应是质量,所以好多认不喜欢国产货。

网友:
不买 美的 产品。

网友:
翻盖排线断,从手机到电饭煲,老问题了。

网友:
不带压力400~500能买到新的了。。。你那边是咋回事啊。。
1000可以买带压力控制的电饭煲了。。。

国内电饭锅整体就这个水平了,软件控制粗糙一点,用好点的米掌握好水分还是可以接受的。
看上去越高级,啥玻璃,定时,这种功能反而可能坏。 塑料面板就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