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帮老婆修个迎宾门铃翻车了

楼主(2021-02-04):
   几年了,有了,老婆第一次拿东西来修,这回得好好表现,家里的电器结婚到现在没换过,19被唠叨换了台580升冰箱,20年换10公斤滚筒洗衣机,空调我12年用到现在。

我叱咤本地江湖20年谁见我不得喊一声师傅(谐音方言老屁股)。

不信看我微信签名。

上主角。

淘宝上看了看挺便宜的,这小玩意故障是乱叫,模式不停的报警.......循环着叫。

顶上的功能按键。

全身就一个标签。M13型号??13姨?

拔下电池仓。用的锂电。

底座卡扣可以180度旋转。

对应机身的卡位一次合成没有多余的弹簧滚珠配件。

电池仓两颗螺丝,外壳有卡扣直接摆就出来了。

分离。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一个红外接受头和一个热红外探头。这东西也不便宜啊,怎么做的那么便宜的产品。

喇叭不是强磁,但音量确实很大。

观察功能按键已经凹进去,这得多大力气。

按键背后盖子已经按飞。

芯片没看清。另一片估计单片机配合热红外探头使用。

音频放大芯片。

翻箱倒柜没这规格的按键,MP3时代大部分都是这款。决定用普通按键替换厚度不一样需要切板。

焊上,套到后盖利用原来按键支柱继续支撑按钮,要不还是会被按脱落。

装前盖,按钮太厚挡住按冒。

切!!!。

再切。完美。

切的部分刚好由外壳遮挡,完全看不到破坏痕迹。

哈哈哈~~~~交货使用OK。

然而对自己太过于自信,送到店里发现功能失效,才想起来按键焊错脚了。飞线到正确引脚,完结。

祝2021大伙牛气冲天,财源广进。

网友A:
说话用手机竖着拍的照片,在电脑上看的特别别扭,看不全,得上下来回拉动。

网友B:
我电脑屏幕是竖的,看起来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话用手机竖着拍的照片,在电脑上看的特别别扭,看不全,得上下来回拉动。 ...

没注意,电脑编辑的,手机不知道怎么编辑。下次把尺寸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屏幕是竖的,看起来没压力。

一般的屏不都16:9?有立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话用手机竖着拍的照片,在电脑上看的特别别扭,看不全,得上下来回拉动。 ...

是不是屏幕分辨率太小了,我能看全。4K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屏幕分辨率太小了,我能看全。4K屏

我是1920X1080的

楼主:
我的1440*900:sweat:

网友D:
楼主的手机壁纸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手机壁纸不错!

因为你的回复,害我又翻了一遍帖子

网友F:
这个家伙,单位也有,还配有一个遥控器的,我们用的是 请刷卡 这声音,好像不同机子,语速 有差异。

网友G:
翻车那是底盘太轻,迎风,如果飞不起来就翻。哈哈哈。
叮咚,你好,欢迎光临。(好像还能换音乐和JB,)当年我买的那个只能用3个AAA电池,或者输入9V,好像花了小20块钱呢。

网友:
大伙牛气冲天,财源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手机壁纸不错!

VX那张?那张是17年飞精灵3P在500米拍的,要的晚上发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家伙,单位也有,还配有一个遥控器的,我们用的是 请刷卡 这声音,好像不同机子,语速 有差异。 ...

不会吧,我这进入刷卡区域照明会加强。领导命令我装的补助补光,说既节能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翻车那是底盘太轻,迎风,如果飞不起来就翻。哈哈哈。
叮咚,你好,欢迎光临。(好像还能换音乐和JB,)当 ...

弄好就给家里领导送去了,不敢怠慢,好像可以按换曲换不同风格的声音。老婆那头的生意好的不回家吃晚饭,每个晚上23点才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这进入刷卡区域照明会加强。领导命令我装的补助补光,说既节能又实用。 ...

不明白,我说的是,这货 内置很多语句,有 欢迎光临、请刷卡等。可以通过遥控器、或机顶的按钮 去调,不过最好关机了 再充电,否则设置会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屏不都16:9?有立屏?

竖不竖,看屏架,有天然支持屏幕90转向的显示器,也有支持显示器旋转的通用支架,横屏变竖屏,操作系统天然就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的回复,害我又翻了一遍帖子

我也又翻了一遍帖子去看

网友:
这车翻的好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