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iFIX』3AAA手提小夜灯 改 充电可换18650

楼主(2021-02-04):
    文泰3AAA手提小夜灯,电池用完忘了拿出来就漏液了,电池仓正负极触片都锈了,干脆拆了换单节18650,内置一片带保护4056充电板 位置卡住刚刚好 都省了打胶

网友:
都外挂电池盒了,直接单独冲电池不是更好

网友:
改装之后应该好用多了!

网友:
我改的电池放里面了

网友:
弄仨14500多好

网友:
为什么我的电池座装两个固定螺丝会把锂电池顶起来?

网友:
电池放外面不好看,我是放在底座那块板上,不好的地方就是有一边能看到连电池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