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闲置了几个月的联想B460笔记本,无法开机,待机芯片TPS51123附近腐蚀维修。

楼主(2021-02-04):
如题,查了一下,有说是BIOS和EC的BIOS问题的,需要重刷,也有说是电路腐蚀的。测量+19V进入后就没3.3和5V输出了,直奔待机芯片TPS51123,经查确实是它在C壳附近有一块泡沫,时间长了就会吸入潮气,把附近的电路过孔和249K电阻腐蚀了。用漆包线飞线,270K电阻代换完美修复。

网友:
泡沫吸收潮气导致故障,这个是不是设计上的缺陷。楼主居然修好了,是个高手!

网友A:
楼主,能拍一下具体位置的线路板大图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种故障还真不好找原因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拍一下具体位置的线路板大图吗?

不好意思,忘记拍照了,现在机器已经还给朋友了.

网友(2022-09-15):
这种故障还真不容易找,维修不错!

网友:
插电,开机,轻松秒杀。。能查出故障就已经是高手了。我只会换件,哪个炸了换哪个。电路还是搞不懂。

网友B:
是不是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计上的缺陷

通病,我也有1台,而且这货还容易炸南桥。现在家里还有2块换下的板

网友:
能拆会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