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的DT100G3 想换主控板,有什么推荐

楼主(2021-02-04):
我的DT100G3 64G,USB头断了,想换块主控板,原来的参数:产品制造商: Kingston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1(PS2311) - F/W 08.30.45 [2019-01-16]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E3 - Toshiba(东芝) [TLC]

PS2251-11的主控板网上找不到,不知道有什么能替换的,谢谢啦

网友A:
usb头断成什么样了?pcb没问题可以用电洛铁换个头
换板的话选择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头断成什么样了?pcb没问题可以用电洛铁换个头
换板的话选择3281

就是PCB有问题了,只能换板,好的,年后我来找个3281试试看,谢谢啦

网友:
不要数据随便换
要数据就换头把数据导出来

网友:
换个头亻好吧,据说PS2311纠错能力很强

楼主:
PCB板子坏了,只能另想办法,不浪费闪存,我不知道什么主控能支持这片闪存

网友B:
PS2251-11这型号的量产软件找不到 有哪位兄弟有不

网友C:
闪存ID:983C98B376E3 闪存型号:TC58LJG8T24TA0D  闪存品牌:Toshiba/东芝  闪存容量:32GB
可能支持的主控:SM3271AB,SM3281AB,SM3281BB,SM2258XT,SM2259XT,SM2263EN,CBM2099E,CBM2199系列
这是按照楼主的闪存ID查询到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2251-11这型号的量产软件找不到 有哪位兄弟有不

给你个群联全套,这个是正片量产工具,选到USB3.0上就可以看到2251-11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R5pSx6txXMaO-iZCEL4iQ 提取码:fwtv
有效期7天,请及时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群联全套,这个是正片量产工具,选到USB3.0上就可以看到2251-11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 ...

感谢 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ID:983C98B376E3 闪存型号:TC58LJG8T24TA0D  闪存品牌:Toshiba/东芝  闪存容量:32GB
可能支持的主 ...

太谢谢了

网友:
头断换头嘛,算了,还是换个u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