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强排所谓恒温燃气热水器中途熄火、无故障指示,得手动多开几次...

楼主(2021-02-04):
(图片)

网友A:
有过热水器拆解维修经验吗? 水膜开关那知道吗? 否则让专业的修吧。

网友B:
是不是高层水压低?还有就是注意下出水口是不是有个调整大小的阀门,往大了转。

网友B:
还有就是热水管路比如淋浴头有堵塞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过热水器拆解维修经验吗? 水膜开关那知道吗? 否则让专业的修吧。

曾经买过几个不同尺寸的水膜,没换过,都不知放哪了,回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高层水压低?还有就是注意下出水口是不是有个调整大小的阀门,往大了转。 ...

还真是高层,DIY RO纯水机时多弄个压力,回去并到进水口测测,不知得多少,说明书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热水管路比如淋浴头有堵塞现象。

有这种可能,以前用针清理过,现在切换到太阳能也水小了,这个好弄,回去就清,谢谢

网友:
燃气热水器,如果淋浴头全开冷水水量很大,全开热水水量明显小了,一般是热水器水垢太多吗?

网友C:
现在还冷,中途熄火,特别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热水管路比如淋浴头有堵塞现象。

经验。。。
我以前就试过,不是花洒头,是管子。。一直怀疑为何打不着,查来查去往燃气热水器查。。最后到换管子时才发现问题。。

网友:
万家乐旧 燃气热水器,曾经也是很难打火。最后查出:顶水膜那个  顶针 坏,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冷,中途熄火,特别恼火。

我父亲家也是水压不够,导致热水器经常熄火,管路太长要放冷水麻烦。后来买了24伏无刷电机水泵套装,烧水壶和水桶。

网友D:
重点看一下水温是不是超过60度了。另外检查一下风压开关。希望可以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看一下水温是不是超过60度了。另外检查一下风压开关。希望可以帮到您。 ...

设的水温一般为42或45度

网友E:
连拆带修“万家乐燃气热水器JSQ24-12JP3E,内部结构跟你的一模一样,供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8937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拆带修“万家乐燃气热水器JSQ24-12JP3E,内部结构跟你的一模一样,供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 ...

对外面长的一样一样的,下午回去拆出主板看看

网友:
你这个全电控的。
确保一分钟热水出水大于4L(拿莲蓬头放到盆里,然后拿称称一下4kg或者别的方法)。洗澡如果温度高,降低热水器设置,不要加太多凉水。

莲蓬头堵塞可以按压橡胶部分或者使用洁厕液腐蚀,但必须在洗澡前彻底在清水中浸泡,并把内部残留冲干净。

不行就把热水器进水口滤网清理,进水流量传感器看看是否灵活,内部磁铁上是否有异物,还不行就要拿磁铁测霍尔输出电平跳变,再不行就是计数万用表,示波器看跳变频率。甚至主板相关电路了。。。

风压开关和燃气部分一般厂家有错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