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凡丁播放器mini usb 改micro usb接口方便充电。

楼主(2021-02-04):
播放器mini  usb  改micro  usb接口方便充电。

网友A:
充电电路就一个二极管+电阻,没有充电芯片,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就一个二极管+电阻,没有充电芯片,不安全

才十几块钱的数码产品嘛,每一分成本都要省下来。也是大家盲目追求低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就一个二极管+电阻,没有充电芯片,不安全

不要怕......电池上有保护板

网友:
改了之后,使用方便了,谢谢!

网友:
还带 电筒功能。

网友:
我喜欢用3.5接口充电,牢固点

网友:
用typec接口更好一点。

网友:
这种用料简单了  不如加钱买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