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首页推荐9.9的诺为激光翻页笔NORWii N26

楼主(2021-02-04):
首页推荐的,卖家比较NT,不指望售后,拆开看看

结构简单,就是激光笔+USB键盘,两个按钮是上下箭头键,主控是BK2461

网友A:
这个时蓝牙的吗,还是需要单独的接收器

网友:
诺为这么便宜吗??我买的是3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蓝牙的吗,还是需要单独的接收器

需要接收器啊,不用的时候怼进去,能被磁铁吸住,不会掉

网友:
这个我也买过

网友:
这个笔漂亮,物有所值!

网友:
2.4GHz的天线都设计错了

网友(2021-10-25):
怎么配对啊?如果丢了头子怎么才能买到正确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