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到一年,"亚马逊海外购"的贝尔金USB集线器坏了,拆!

楼主(2021-02-04):
型号:Belkin USB Hub F4U073
2020年2月16买的,3月才发的货,到手还没一年,使用频率也极低,但昨天发现居然彻底坏了。

具体表现就是插上电脑后无反应,也没有提示音。
插在此Hub上的任何设备在电脑上都无反应(如果是鼠标,会有电)。
标配USB线和电脑接口没问题(标配USB线直接接硬盘正常。电脑接口USB3.0口也正常)。

其实此前已有征兆,就是图中电路板上标识的"USB4"口。
插在此口的2.5英寸移动硬盘在电脑中不显示盘符,每隔10秒左右硬盘就重新加电启动似的,此时如果打开了文件管理类工具,电脑会变慢,直至卡死,只有拨掉此口的硬盘电脑才会恢复正常。
那时其它三个口正常,也就没管了。

联系亚马逊客服表示不管,提供了一个厂家的8008190159电话,由于此800只能用固话拨打,作罢。
拨打贝尔金亚太地区4008211805,客服表示一般只受理京东、天猫和AppleStore的售后,而且必须提供正规的增值税发票。我这种情况不受理。

当初买USB Hub前就是看网友说此款不错,做梦都没想到碰到这种情况……
在JD自营买个几十块的都不用受这鸟气……

售后无望,251元打了水漂。于是拆开来看一下,发上来以供后来者借鉴。
也许我的情况只是个例,但如果你也想买此款,就要有心理准备……

补充内容 (2021-2-5 13:57):
芯片有两个脚好像是短接的,正常不?图在26楼

补充内容 (2021-2-5 14:29):
芯片连锡的两个脚是指向USB4,就是我最先发现出问题的接口……
(图在26楼)

网友:
感觉200多买这个有点不划算哈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好贵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小黄鱼交易一下 研究研究??

网友:
可能是晶振坏掉了。

网友A:
静电、受潮?晒一晒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受潮?晒一晒太阳?

 要是放一段时间能好那就……

网友B:
这货我也买了,还有个USB2.0版的。 两边黑色塑料堵头怎么打开的, 好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放一段时间能好那就……

我捡过这种东西的电路板,啥都不缺,就是主芯片剁烂了。25块就买个新的算了,251 还是买个芯片换吧。

网友:
贝尔金被称为外国品胜。。。

只不过后来做大了走正规合作了。
USB3.0的芯片频率高,电容小抗静电弱,发热大。的确故障率会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我也买了,还有个USB2.0版的。 两边黑色塑料堵头怎么打开的, 好拆吗

这款拿硬的刀撬就是了,有4个卡扣。
有的听说是贴了胶的,我这款没有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捡过这种东西的电路板,啥都不缺,就是主芯片剁烂了。25块就买个新的算了,251 还是买个芯片换吧。 ...

换芯片这难度……
就算换了保不准哪天又坏了……
我这使用频率很低的都坏了,不知该怎么用了……

网友:
有钱买这个牌子还不如买个绿联的,我在网上看了人家绿联的,做工也不错,质量挺好的。我的线材和HUB基本上都是买的绿联的,包括我给朋友买的无限投屏器也是绿联。

网友:
信号电感 ESD芯片 统统省下

网友:
真TM贵的一笔啊

网友:
好贵呵呵,一般来说硬件挂掉几率比较小啊,静电打坏了?插电脑的话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新的hub设备接入吗?摇摇接口是不是松了补焊一下?

网友:
现在某多多上应该只要零头就可以买到USB3.0的集线器

网友C:
你这不是日亚,是亚马逊海外购,说来还是中亚。我在美亚买东西支付的是美元。

网友:
国产二十块钱的都比这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日亚,是亚马逊海外购,说来还是中亚。我在美亚买东西支付的是美元。 ...

确实表达得不严谨,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