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E555做一个调速器,看起来很简单,为什么现有驱动模块不集成?

楼主(2021-02-04):
也没几个元件,现有的直流电机驱动模块里面集成一个也不难啊?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模块卖呢?求高人帮忙看看这个原理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我打算自己做一个

网友A:
到处都是这种模块

网友B:
我测试过,这个电路的最低占空比只能到30%,再往下就会跳到0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这个电路的最低占空比只能到30%,再往下就会跳到0输出。

我只需要简单的调速功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这个电路的最低占空比只能到30%,再往下就会跳到0输出。

电机调速模块,最低不需要到1%,太低,电机也转不起来,最低设到30%左右也差不多,才能有一定的转矩和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简单的调速功能就行

那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自从会用单片机,555就用来压箱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会用单片机,555就用来压箱底了。

网友:
某宝上面大把成品,也很便宜

网友:
用洞洞做了个这样的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为什么现有驱动模

网友:
正好这两天折腾了一个,拿走不谢!

网友:
可以研究下~~~

网友:
NE555做一个调速器,看起来很简单,为什么现有驱动模块不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处都是这种模块

简单实用,我也有,还可以改装成高频升压器

网友:
三五 输出 功率 带不动 ,需要 功率 器件。

网友D:
国产电池型手钻全是555调速回路,只是电位器改成接触簧片了,印制板上很多抽头,靠簧片一个个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会用单片机,555就用来压箱底了。

嗯,方便,想怎么玩都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电池型手钻全是555调速回路,只是电位器改成接触簧片了,印制板上很多抽头,靠簧片一个个接触 ...

现在的国产充电钻调速开关主流应该是用GS069专用IC的了吧,很多拆解帖介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