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PALM 700P手机,见过吗?买来是好的,但把屏幕排线压断了。

楼主(2021-02-04):
原来是好的,但了一段时间,坏了,一直以为主板坏了,但今天用可调电源实验,主板有0.2A电流,应该是好的。

仔细看,原来屏幕排线断了,如果再找个屏幕,应该可以修。断的很厉害。

这个机器是电信写码的,根本无法电话,网络。

楼主:
排线真断了,无非启动。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机器,帮楼主顶起!

楼主:
排线真断了,无法启动。屏幕是电阻式触摸的,很多电路。

一直以为主板坏了,其实是屏幕排线断了,这个和650的屏幕一样的。

网友A:
当年的集成度真是低的可怕啊,为了堆砌一个智能手机不容易啊

网友:
胖梨啊,这手机在国内挺稀有的,之后plam的webOS挺厉害

网友:
排线一般不动的话,坏的几率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集成度真是低的可怕啊,为了堆砌一个智能手机不容易啊

和NOKIA 8810一代的智能机,也许修好,可以传家宝了

楼主(2021-04-07):
折叠断的地方,,,能补好吗。

网友:
老物件了,好的话放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