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的蒸汽清洗抽油烟机方法

楼主(2021-02-04):
  简单的蒸汽清洗抽油烟机方法先把能拆除的部分拆下来用碱加热水清洗。
注意:这是工业用碱,在化工店买的。使用的时候要带橡胶手套,以免烧手。我使用了65度的热水。
我家的热水器最高温度到65度。泡在碱水里用钢丝清洁球刷就可以。

清洗之前的图忘记拍了,总之想象一下一年没洗过的油烟机。清洗后的效果图。

下面是用蒸汽清洗方法。一根耐高温的软管,装在高压锅的出气孔上,用喉箍锁住以免蒸汽冲脱。
高压锅里加清水烧开就会出来蒸汽。
软管前面的钢管我用的是建筑工地喷涂料的6mm管,前面的出气孔大概3mm左右。

网友:
火碱去油效果确实无敌,但会损伤漆膜。

楼主这么玩蒸汽,不知效果如何?曾经想买蒸汽清洗机,但一直有顾虑未下手。

网友:
喷上去碱水覆膜保湿一段时间就可以轻松清洗掉了

网友A:
火碱---这东西有点危险啊,对不锈钢都有点腐蚀啊,得注意后续清洁工作啊

网友:
买氢氧化钠要身份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碱---这东西有点危险啊,对不锈钢都有点腐蚀啊,得注意后续清洁工作啊

别的都是小事,手损伤很厉害的

网友:
拆,全拆,里面的扇叶也拆………………

网友:
蒸气+烧碱,喷到皮肤的话

网友:
街边的清洗游击队就是用火碱洗的油烟机往往过不了多久电机就废了,自己用火碱洗建议先把电机保护好了再来清洗。

网友B:
烧碱倒进热水那个反应强烈啊,但是没有容器装,我怕洒到外面腐蚀别的东西,总不能放浴缸里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碱倒进热水那个反应强烈啊,但是没有容器装,我怕洒到外面腐蚀别的东西,总不能放浴缸里洗吧? ...

我用的大脚盆。

网友C:
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用火碱,最好带好口罩,手套

网友:
一瓶油烟机清洗剂的事,喷上去自己往下流,就是气味不太友好

网友D:
淘宝很便宜,1kg也才几块,找个装牛奶的纸箱,用5kg那种塑料的大米袋子比较厚的,完全打开,铺到纸箱里,多余的弯折到盒子外面,用胶带贴好,然后热水+NaOH,网只放一个角就行,轮流泡,期间用刷子刷刷,然后彻底冲净,我家用了10+年的油烟机。每年秋天这样一次。现在新的一样

网友:
不拆开清洗等于圈圈

网友:
你这个太强劲了.....太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很便宜,1kg也才几块,找个装牛奶的纸箱,用5kg那种塑料的大米袋子比较厚的,完全打开,铺到纸箱里,多 ...

就是家里没有那么大的桶,叶轮放不进去,塑料袋会不会烫化呀?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没看到火碱是怎么弄到蒸汽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用火碱,最好带好口罩,手套

中国的油烟机好像只有火碱能对付了的。

网友:
什么意思?先用热碱水洗,然后再用高压锅蒸汽喷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