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加工个特尖表笔!

楼主(2021-02-04):
一直想做副特尖表笔,也一直懒着没动手,最近测量实在是不方便,翻出小钻头(钻头还是大了点,钻出的渣金灿灿的),找一根缝衣针,缝衣针断两截,最后焊锡直接上去固定,但还是歪了,但还是好用!

网友:
这个钻的厉害

网友A:
这么小的头都没钻偏,厉害,

网友B:
用得钻头  多大的

网友C:
我是直接把原先的磨尖了用!

网友D:
笔头磨尖不就行了吗?

网友E:
你知道测试针不,  也叫探针, 买两支, 有人卖散的,  装上去特好用. 一定要买好的, 差的不行, 不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测试针不,  也叫探针, 买两支, 有人卖散的,  装上去特好用. 一定要买好的, 差的不行, 不耐用. ...

这个logo?你是...存储工场?

网友:
这是高手,在直径1mm左右的探针再打孔.

网友:
手艺好,方法笨

网友:
我感觉是炫技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logo?你是...存储工场?

不是啊,  根据我常用的几个英文字母VESSON   我自己做的.
按中文名字的读音自己拼出来的. 好多年了. 只是这个LOGO才做了2-3年.

网友:
怎么钻的?这么细没歪

网友:
接触电阻又增大了好多

网友:
我不信是用手电钻钻的。

楼主:
钻头可以,手电钻不入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头都没钻偏,厉害,

开始以为会偏,没成想这么好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钻头  多大的

1mm的,要是有更小的就好了,相对于缝衣针来说还是大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把原先的磨尖了用!

太短了,还是加上一根针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头磨尖不就行了吗?

直接磨的话还是太短了,就是想要长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