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ZD-9688这款电波校时时钟机芯?有个疑问

楼主(2021-02-04):
买了一个电波校时的机芯想给时钟换上,现在有个疑问:买回来时时钟是正对零点的,然后全部指针正对12点装上就行了。但是如果机芯已经运转过,又不知指针的正确位置,该如何做才能正确装上指针?

网友A:
随便装上,强制接收信号,然后你就知道几点了,拔针,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装上,强制接收信号,然后你就知道几点了,拔针,重装

按你的方法时针分针还可以手动装上,但是秒针不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时针分针还可以手动装上,但是秒针不准呀。

11点59分对时,然后断电拔下秒针,再装电池等12点的时候装秒针

网友:
我家里就是电波钟,记得有个校准的,全部安装指针在12位置,再按校准。(大概是这样)反正差不多有个操作吧。

网友:
拆开找到定位孔,对准后插上定位针,就恢复初始状态了,这时再装表针

网友B:
这玩意接受的信号强度怎么样。会不会有时有的地方收不到信号!

网友C:
不用,这个机芯指针复位方法如下:
断电一分钟
放入电池
它会自动把指针归零到0点0分0秒,这个时候拔掉电池,插入定位杆,把指针校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个机芯指针复位方法如下:
断电一分钟
放入电池

亲,你太厉害了,多年的疑难杂症让你治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你太厉害了,多年的疑难杂症让你治好了

坤哒屙尿,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接受的信号强度怎么样。会不会有时有的地方收不到信号!

河南商丘的信号,远点的就接收不到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接受的信号强度怎么样。会不会有时有的地方收不到信号!

可以的。广东这边北面对着商丘的位置。刚才试了一下,6分钟校时完成。只要你不是新疆西藏比较靠西边的位置,基本能收到波,只是有太多墙或建筑阻隔的话信号可能不太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个机芯指针复位方法如下:
断电一分钟
放入电池

好办法 !

网友:
这个电波传递到广东也需要个0点几秒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个机芯指针复位方法如下:
断电一分钟
放入电池

怎么能让它这个夜里省点的功能停止关闭,0-6点秒针停住不动,改为走动。有研究吗?

网友:
正好我也想买一个,页面有说明